[Security] I2C默认地址如何更改?

楼主(2025-03-08):
STSAFE-A110的默认I2C地址设置为0x20。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更改?
如果可以,请教如何操作?

网友A:
STSAFE-A110的I2C地址应该是固定的,可能无法直接更改。

网友B:
这个器件的I2C地址我记得是0x20,但有些芯片可能通过引脚配置来调整,查过手册了吗?

网友C:
STSAFE-A110的I2C地址如果能改,大概率要通过特定指令或配置寄存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查找ST官方的应用笔记?里面可能会有关于地址修改的说明。

网友E:
如果I2C地址无法更改,或许可以通过I2C多路复用器来解决冲突。

网友F:
STSAFE-A110的I2C地址修改估计需要安全认证机制,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G:
要是项目中I2C地址冲突了,考虑其他硬件方案可能更快捷。

网友H:
如果没找到修改方法,可以联系ST的技术支持,官方回复应该更权威。

网友I:
有些I2C设备会在初始化时允许短暂更改地址,STSAFE-A110可能也有类似机制。

网友J:
地址问题解决了吗?要不要一起分析下你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K(2025-04-14):
STSAFE-A110的默认I2C地址为0x20,该地址可以更改,但需要通过特定的配置方法实现

网友L:
STSAFE-A110I2C地址可通过配置寄存器调整,但受限于硬件设计和安全机制

网友M:
地址更改通常需要在设备初始化阶段或通过特定命令完成,且需遵循安全协议(如安全启动或加密密钥保护)

网友N:
确保STSAFE-A110已正确连接到I2C总线,且主控芯片可正常通信。使用I2C主机发送命令,调用STSAFE-A110的配置寄存器。具体命令格式需参考STSAFE-A110的数据手册或应用笔记

网友O:
在配置寄存器中指定新的I2C地址。地址范围通常为0x080x777位地址),但需避开保留地址

网友P:
查阅数据手册,确认STSAFE-A110是否支持通过硬件引脚配置地址。根据数据手册,将特定引脚(如ADDR0ADDR1)连接到高电平或低电平。不同引脚状态组合对应不同的I2C地址。上电重启:地址更改通常在上电后生效

网友Q:
通过固件或配置工具来解决,设备已集成到系统中,且可通过固件或专用工具配置

网友R:
在主控芯片的固件中,调用STSAFE-A110API或命令,实现地址更改

网友S:
STSAFE-A110是一款安全元件,地址更改可能受安全机制限制。确保操作符合设备的安全规范。地址冲突:更改地址后,确保新地址不与其他I2C设备冲突。备份配置:在更改地址前,建议备份当前配置,以便在需要时恢复。电源稳定性:地址更改操作可能需要设备重启,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T:
STSAFE-A110I2C地址可以通过I2C命令进行更改,你找命令操作就好了

网友U:
对于许多 I2C 设备,它们的地址是由硬件设置的,但一些设备提供了更改地址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更改设备的默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