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开发版中图纸问题

楼主(2025-03-08):
拷了Nucleo 144引脚板部分图中画另一个的PCB。图中USBLC6-2SC6应该是一个ESD保护IC。USBLC6-2的数据手册建议输入不连接到输出。然而,在Nucleo 144引脚板中,USB连接器的输入与USBLC6-2SC6的输出是短接的。这是有意设计的功能还是错误?

网友A:
这个设计我也注意到了,感觉像是为了某种特殊用途,可能和信号完整性有关。

网友B:
会不会是为了兼容某些特定的USB设备,设计时故意这样处理的?

网友C:
Nucleo 144的原理图里标注了这个短接点吗?还是意外造成的?

网友D:
看上去像是为了提高ESD保护效果,减少走线阻抗,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E:
这种连接方式稳定性如何?有没有发现USB通信异常的情况?

网友F:
如果原理图上确实是这样设计的,估计是ST官方有自己的考量,值得再查查资料。

网友G:
USBLC6-2本身就是ESD保护器件,可能官方测试发现这种接法更可靠?

网友H:
可以考虑对比Nucleo 144板的USB性能,看看这种接法是否带来更好的抗干扰效果。

网友I:
ST官方资料中有没有提到这种接法的具体用途?或许开发文档里有解释。

网友J:
如果这个短接影响了你的设计,可以试试按数据手册推荐方式接线,看是否有性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