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的CAN通信究竟有多稳定?

楼主(2025-03-08):
使用STM32的CAN接口进行多节点通信时,数据传输是否容易出现问题?它的稳定性如何?有没有什么优化技巧?

网友:
很稳定的我们在 电厂的 项目,基本 不 丢 包的
详细见:

网友A(2025-04-14):
一般来说很稳的,而且CAN的速率很高,非常不错

网友B:
CAN总线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抗干扰能力强,适合长距离通信

网友C:
支持多节点同时竞争总线,无主从之分,所有节点平等

网友D:
CAN内置CRC校验、位填充、应答机制,自动重发错误帧,确保数据完整性

网友E:
高速信号线(如CAN_H/CAN_L)未正确布线或屏蔽,可能导致位错误

网友F:
终端电阻不匹配,总线两端未正确配置120Ω终端电阻,信号反射导致波形畸变

网友G:
波特率不一致,节点间波特率偏差超过±0.5%,可能引发通信失败

网友H:
软件冲突,多个节点同时发送高优先级帧,导致总线过载

网友I:
总线两端必须连接120Ω终端电阻,中间节点无需连接

网友J:
建议使用示波器测量CAN_HCAN_L的差分电压(典型值:2V

网友K:
如果网络中有多个节点同时发送大量数据,或者传输速率过高,可能导致总线负载过重,甚至出现数据丢失或冲突。这会影响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L(2025-05-15):
基于ID优先级竞争总线使用权,高优先级帧可实时抢占,避免低优先级帧阻塞

网友M:
差分信号传输,CAN总线采用双绞线(CAN_H/CAN_L)差分信号,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噪声容限≥1.5V)。

网友N:
CRC校验与ACK确认,每帧数据附加15/17位CRC校验码,接收节点通过ACK位确认接收成功,错误帧自动重传。

网友O:
总线错误恢复,检测到错误(如位填充错误、CRC错误)时,节点进入错误主动/被动状态,严重错误可触发总线关闭(Bus-Off)保护。

网友P:
总线负载率过高,当负载率超过50%时,延迟增加,可能引发数据碰撞(尤其多节点竞争时)。

网友Q:
信号反射与阻抗不匹配,未正确终端匹配(120Ω电阻)或线缆过长(>40m@1Mbps)会导致信号反射,误码率上升。

网友R:
节点同步问题,时钟偏差或波特率误差(>1%)会导致采样错误,影响数据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