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低功耗模式如何配置?

楼主(2025-03-08):
STM32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实现长时间运行?是否会影响其他模块的工作?每种模式的功耗差异如何评估?

网友A:
你设计唤醒时间就行,完全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网友B:
这种有可能会影响其他模块的运行,但是影响不大吧

网友C:
你模块都是单独运行的,唤醒之后工作,不影响吧

网友D:
功耗的话差异肯定差很多,比如深度睡眠和休眠等差别,功耗都不一样的

网友E:
STM32微控制器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且对功耗敏感的应用(如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F: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例如:如果需要快速响应,选择睡眠模式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需要极低功耗且可以接受较长的唤醒时间,选择待机模式或关机模式

网友H: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ARTTIMER等)。使用低功耗外设(如低功耗定时器LPTIM

网友I:
配置RTC(实时时钟)定时唤醒,实现周期性任务。这种就可以实现长时间运行了

网友J: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减少功耗。使用低功耗时钟源(如LSILSE)。通过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优化外设使用和时钟配置,可以在STM32上实现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