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在STM32项目中有效调试?

楼主(2025-03-08):
STM32的调试功能是否足够强大?使用调试器时,如何设置断点与单步调试?能否提高调试效率和减少错误?

网友A:
对的,调试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B:
其实你用jlink就可以啊,而且jlink的话断点调试很简单的

网友C:
你网上看看就好了,网上有很多关于jlink或者STlink的调试操作

网友D:
我觉得断点调试你得看你用哪个编辑器,要是keil就双击代码最前端就可以打断点的

网友E:
STM32的调试功能非常强大,结合ST-Link调试器和STM32CubeIDE等工具,可以高效地进行断点设置、单步调试和实时监控。

网友F:
通过合理使用Watch窗口、Live ExpressionsITMTrace功能,可以进一步提高调试效率和减少错误

网友G:
在调试模式下,可以打开Watch窗口,添加需要监控的变量或表达式,这个也可以提升调试效率的

网友H:
可以使用Live Expressions功能可以实时显示变量的值,而无需暂停程序

网友I:
如果STM32支持ITMSWO,可以通过SWO引脚输出调试信息(如printf调试信息)

网友J:
STM32的调试功能非常强大,尤其是在配合ST-Link调试器和STM32CubeIDE等开发工具时,能够提供丰富的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