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芯片反馈脚类型疑问

楼主(2025-03-08):
各位坛友好,常见的芯片FB脚都是三极管接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FB脚信号是电压信号,但是TEA19161这种芯片的FB脚是电流信号。这两种不同的FB设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哪种更好一点呢?

楼主:
附上这款芯片的有关资料截图,还请坛友指点解答一下。

网友A:
没区别,光耦的结电容都是一样的。
其反馈方式及响应速度都是取决于主控内部电路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光耦的结电容都是一样的。
其反馈方式及响应速度都是取决于主控内部电路设定。 ...

谢谢,有坛友表示光耦本质就是可变电阻,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坛友表示光耦本质就是可变电阻,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光耦通过导通量来实现功能,所以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