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cubeide开发环境验证

楼主(2025-03-08):
参考板卡用户手册,了解板卡的默认供电规则。

如果固件配置的供电与硬件不一致,会进入dead lock.

点击Create New STM32 Project:
在Example Selector里面选择开发板型号,然后选择一个例程,点击Next:

初次搭建环境要从服务器下载H7的BSP

系统时钟配置: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FF;
  RCC_OscInitStruct.CSIState = RCC_CSI_OF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bus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D1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1 | \
                                 R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OCKTYPE_D3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Note : The activation of the I/O Compensation Cell is recommended with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GPIO, SPI, FMC, QSPI ...)  when  operating at  high frequencies(please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The I/O Compensation Cell activation  procedure requires :
        - The activation of the CSI clock
        - The activation of the SYSCFG clock
        - Enabling the I/O Compensation Cell : setting bit[0] of register SYSCFG_CCCSR

          To do this please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code
*/

  /*
  __HAL_RCC_CSI_ENABLE()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HAL_EnableCompensationCell();
  */
}

配置按键中断,通知core m7和core m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s EXTI lines 15 to 10 (connected to PC.13 pin) in interrupt mod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PC.13 pin as the EXTI input event line in interrupt mode for both CPU1 and CPU2*/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 current CPU (CM7) config in IT rising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 lines 15 to 10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Configure the second CPU (CM4) EXTI line for IT*/
  HAL_EXTI_D2_EventInputConfig(EXTI_LINE13 , EXTI_MODE_IT,  ENABLE);
}

编译成功后,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

添加Cortex-M4:

点击Apply, Debug:

升级成功:

成功进入调试界面:

点击全速运行:

点击USER BUTTON 蓝色的按键,小灯状态翻转。

  1.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J
  2.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2

  3.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I
  4.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13
板卡上的用户LED的丝印跟代码有一点区别:

用户按键没有按下时,红色与绿色led熄灭

按下后,产生中断,分别在cortex m4与m7中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

m7: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3)
  {
    /* Toggle LED1 */
    BSP_LED_Toggle(LED1);
  }
}

m4: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3)
  {
    /* Toggle LED2 */
    BSP_LED_Toggle(LED2);
  }
}

网友A:
如果需要使用串口调试,配置 USART1 或其他可用的USART接口。

网友:
STM32CubeIDE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它包含了STM32CubeProgrammer、STM32CubeMX和必要的GNU工具链。

网友B:
安装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

网友C:
成功验证STM32H745I-DISCO开发板在STM32CubeIDE开发环境中的配置和功能。

网友D: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cubide.html

网友E:
在升级固件库时,注意备份旧版本

网友F:
在配置外设资源时,注意避免资源冲突。

网友G:
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CubeIDE安装包。

网友H:
在CubeIDE中打开CubeMX工具,用于配置开发板资源。

网友I:
访问ST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STM32CubeIDE。

网友J:
CubeIDE中的固件库版本与开发板兼容。

网友K:
可进一步开发复杂应用

网友L:
STM32H745I-DISCO 开发板与 CubeIDE 开发环境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