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大家使用OTP类型的MCU,如何验证代码啊

楼主(2025-03-08):
OTP芯片只能烧录一次程序,如果修改软件,就只能丢掉芯片,不存在升级的说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节省成本”。
这对于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来说是不是抬高了进入门槛?

大家使用OTP类型的MCU,如何验证代码啊?

网友A:
都量产了还验证代码?岂不是产品都有问题的

网友B:
肯定先在同类型的单片机上验证好以后才批量的

网友C:
OTP芯片肯定是先验证一台,都没有问题后才批量

网友D(2025-04-25):
如你所说,OTP 芯片的固化程序一旦烧录完成,就无法再修改或更新。如果软件出现 Bug 或需要功能升级,唯一的选择是丢弃芯片并更换一个新的芯片。这在一些需要灵活性和后期更新的应用中是个大问题。

网友E:
最好是都程序都定型后再进行量产

网友F:
批产还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