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大家使用什么操作做为短时间延时啊?

楼主(2025-03-08):
大家使用什么操作做为短时间延时啊?
我想有10us的延时时间片。

我觉得使用中断的timer来处理,有点浪费。
本来主频都不高!
再使用中断,进出中断的消耗就快等于中断的延时时间了。

网友A:
这么短的延迟时间就直接nop吧!

网友B:
启动一个自由运行的定时器,需要延时的时候读cnt的值出来判断

网友C:
10US用中断,那就太频繁了,用NOP就好。

网友D:
可以仅唤醒不响应中断。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用定时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软延时

网友F:
用 systick 计时器,阻塞等待,见 delay_us 函数: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blob/master/arch/stm32/arch_wrapper.c

网友G:
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了,频率低精度要求不高的当然nop,频率高对延时有精度要求的那就用定时器。

网友H:
就是使用nop命令,不过要注意不要被编译器给优化掉

网友I:
这取决于主频,比如标准51就是10个NOP,如果是单周期51,又跑的比较快,可以用定时器方式2,不开中断,直接读取两次计数值,相减大于等于10即可

//假设单周期51,跑12M
#define us        *12
void delay_xus(u8 x)
{
        volatile u8 ucBase = TH0;

        while ((u8)(TH0 - ucBase) < x)
        {
                //__nop();
        }
}

        delay_xus(10us);

网友J(2025-05-25):
通过编写空的 for 或 while 循环来消耗时间。

网友K(2025-11-12):
短时间延时常用两种操作:1. 软件延时,写空循环(for/while),按 CPU 指令周期算循环次数,比如中颖 MCU 可写 “for (i=0;i<100;i++);” 实现微秒 / 毫秒级延时,简单但受主频影响;2. 定时器延时,配置定时器定时中断或查询计数标志,精度高、不占 CPU,适合对延时精度要求高的场景,中颖 MCU 的 Timer 模块可轻松实现。

网友L:
短时间延时常用操作:利用 MCU 定时器生成精确延时,配置定时中断或查询计数溢出;或用空循环,通过指令执行周期估算延时,需结合主频计算;也可调用库函数的延时接口。空循环简单但受编译器优化影响,定时器更精准,适合微秒到毫秒级短延时。

网友L:
中颖 MCU 短时间延时常用三种操作:1. 空指令循环,写 for 循环执行 NOP 指令,适合微秒级延时,简单但受主频影响;2. 定时器延时,配置 Timer 定时中断或查询标志位,精准稳定,不占用 CPU;3. 利用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适合毫秒级延时,适配 32 位 MCU,方便移植,按需选即可。

网友M:
短时间延时常用两种操作:软件层面用空循环,通过计算指令周期确定循环次数(如 51 单片机 12MHz 下,单周期指令循环 12 次约 1μs);硬件层面用定时器,配置计数初值让其快速溢出触发中断,精度更高且不占用 CPU。需根据延时精度需求选择,微秒级常用循环,毫秒级优先定时器。

网友N(2026-02-09):
可以考虑使用DWT(Data Watchpoint and Trace)单元的CYCCNT寄存器来实现精确的延时

网友O:
嵌入式常用短延时分两类:
空循环延时:简单粗暴,for/while 空跑,依赖主频、编译器优化,精度差,适合微秒级粗略延时,不占资源。
定时器延时:用硬件定时器 / SysTick,中断或查询方式,精度高、不阻塞,适合毫秒级及精准延时,不影响主循环调度。
裸机多混用,RTOS 优先用系统延时 API。

网友P:
如果不想使用中断,可以考虑使用DWT(Data Watchpoint and Trace)单元的定时器

网友Q:
最简单:空循环延时(最常用), 标准用法:SysTick 延时(STM32 标配)

网友R:
如果对精确度要求不高,可以尝试使用`_delay_us`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