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国民技术N32WB031烧录失败

楼主(2025-03-08):
请问大佬们,我烧录了国民技术官方的SDK程序之后,现在单片机已经无法再烧录程序了(报错:NO target connected),应该如何解决呢
这是烧录的具体程序:
\N32WB031_SDK\N32WB031_SDK_V1.3.3\N32WB03x_SDK_V1.3.3\projects\n32wb03x_EVAL\ble\rdtss\MDK-ARM

楼主: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for hold the SWD before sleep
    delay_n_10us(200*1000);

    NS_LOG_INIT();

    #if  (CFG_APP_NS_IUS)
    if(CURRENT_APP_START_ADDRESS == NS_APP1_START_ADDRESS){
        NS_LOG_INFO("application 1 start new ...\r\n");
    }else if(CURRENT_APP_START_ADDRESS == NS_APP2_START_ADDRESS){
        NS_LOG_INFO("application 2 start new ...\r\n");
    }
    #endif
    app_ble_init();

    NS_LOG_INFO(DEMO_STRING);

    // periph init
    LedInit(LED1_PORT,LED1_PIN);  // power led
    LedInit(LED2_PORT,LED2_PIN);  //connection state
    LedOn(LED1_PORT,LED1_PIN);
    app_usart_dma_enable(ENABLE);
    //init text
    usart_tx_dma_send((uint8_t*)DEMO_STRING, sizeof(DEMO_STRING));

    delay_n_10us(500);
    //disable usart for enter sleep
    app_usart_dma_enable(DISABLE);

    while (1)
    {
        /*schedule all pending events*/
        rwip_schedule();
        ns_sleep();

    }
}

楼主:
求助 求助 !

网友A:
进入ISP来擦除程序呗

楼主:
使用PWLINK的串口来擦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ISP来擦除程序呗

STLINK用不了,串口擦除的话国民官方的ISP不支持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有误问题

网友C:
换个烧录器试试。

网友D:
检查复位电路,手动复位单片机,看是否能恢复连接。

网友E:
在你提供的代码中,并没有直接禁用SWD接口的指令。但是,如果SDK中的其他部分在特定条件下禁用了SWD接口,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无法再次烧录。

网友F:
检查是否有任何特殊的烧录模式或设置被启用,这些可能会阻止正常的烧录过程。

网友G:
用ISP方式烧录程序试试。

网友B:
进入引导模式

网友H:
建议联系国民技术的技术支持。

网友I:
用其他下载方式,比如串口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能下载问题,程序一直操作设置pwm初始化,会不会影响。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下载了,程序还能跑。什么原因呢?

网友K:
从提示来看没有识别到目标芯片,是不是程序里面把JTAG引脚复用了?

网友L:
怀疑你烧录的这个程序是不是把编程口复用了,用ISP重新擦除在烧写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