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MRS编译速度对比【WIN10】vs【ubunut虚拟机】编译速度差异18倍

楼主(2025-03-08):
CPU:AMD Ryzen 9 5950X
实体机:32核心 128G内存
虚拟机:32核心 32G内存。
MRS版本:MRS 2.1.0
编译工程:CH32V20xEVT 【Peripheral】

编译同一个例程工程,选择【重新编译工程】,耗时如下:
win10:12s333ms
ubuntu:678ms

差异竟然差距达到18倍。希望官方能尽可能优化windows下的体验,大部分电工应该主力机环境都是windows。

网友A:
您好,可以检查下window系统中微软电脑管家服务是否开启,可以禁用并设置为手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检查下window系统中微软电脑管家服务是否开启,可以禁用并设置为手动启动: ...

查看了电脑服务,没有查到有该服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了电脑服务,没有查到有该服务。

您好,如果近期更新了Widnows系统,该服务名称会变为如下图所示,可以禁用该服务并关闭其他杀毒软件、电脑管家再重试。如编译时间仍为10S以上,建议将电脑中服务列表截图通过MRS2用户反馈功能提交,将有专门工程师与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