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光电二极管AD转换后,输出数据逐渐上升

楼主(2025-03-08):
长时间测试光电二极管的输出10-20个小时之间,数据上升3%。多次测试均有这种现象,经计算,光电二极管产生电流在200nA左右。

网友A:
这种现象可能是环境温度影响的结果,测试时室温是否有明显变化?

网友B:
光电二极管老化的可能性大吗?有没有试过更换同型号的器件再测试?

网友C:
会不会是ADC的参考电压有轻微漂移,导致数据逐渐上升?

网友D:
200nA的电流挺微弱的,供电电源的纹波或噪声有没有排查过?

网友E:
这种3%的上升幅度偏稳定吗?还是有时大有时小?

网友F:
传感器表面的污染物或者灰尘积累,可能也会导致类似问题。有没有试过清洁传感器表面?

网友G:
测试环境的光照条件有没有严格控制?外界干扰光源可能逐渐增强。

网友H:
ADC输入端的电路参数稳定性如何?电阻、电容有可能随时间或温度变化。

网友I:
长时间测试期间,PCB有没有受到静电或其他干扰?

网友J:
如果每次都是10-20个小时左右出现问题,或许跟设备的热平衡或元件漂移有关,能否缩短测试时间观察是否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