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3-09):
将提示的英文翻译出来,对照着找原因。

网友B:
器件型号选择了没有?对应的flash编程算法选择了没有?

网友C:
编译已经成功,但无法写入芯片FLASH。建议看编程器和芯片写入的相关资料。

网友C:
一般芯片厂家对于写入FLASH,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D:
没有选择算法文件,进入魔法棒-->debug-->download选择正确的算法文件

网友E:
你的单片机不是M0核的,也就是说程序设置的单片机型号和你实际的单片机型号不匹配,也可能压根就没检测到单片机存在(线没接好)

网友F:
芯片型号对不对

网友G:
flash算法找错了

网友H:
朋友多了路好走……

网友I:
芯片型号选择,连线,供电,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提示的英文翻译出来,对照着找原因。

感谢关注,问题找到了,是通过另外的文件下载070的cm0,然后include移植,编译通过,烧录不报错,这个例程已经完成,但是更换Flash里的图片会写不进去,用的341驱动。Pw2link和STlink都会有这个问题,还在排查,不过最近3台电脑系统崩了,正在安装win10.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