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systick嘀嗒定时器配置中断最高优先级还是最低?

楼主(2025-03-09):
systick嘀嗒定时器配置中断最高优先级还是最低?

我在做极海APM32F103CB芯片开发的时候,要使用systick定时器中断。这个内核自带的24位定时器使用非常方便,我也主要用其做为嘀嗒定时器,即由systick产生1ms的时基间隔,并在其中断函数中对具体变量自减处理,具体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time_line_ms > 0)
    {
        time_line_ms--;
    }
}
当然,有多个模块需要定时间隔时,上面的变量就会增加。
可是,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将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较高,比如默认的优先级为“0”,那么,其它中断在执行过程中,势必会被systick打断。
这样,会影响项目整体效率或性能吗?如果设置为最低,又会有哪些影响呢?

网友A:
我看ARM官方的代码,是默认将其配置为最高优先级了。

网友B:
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

当系统中有较多中断,并且触发频率较高的时候,建议滴答中断用低优先级的。不然会影响系统运行时的响应。

当然,需要根据实际系统的需求以确定滴答中断的合适优先级。

网友C:
我在项目里面把其设计成高优先级了。
我平时的工业项目里面,对systick的中断的容忍度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看项目的要求吧!
如果优先级不方便是最高,那可以把精度调低一些,比如2ms 嘀嗒一次

网友E:
systick 要放到高优先级里面吧!平时把超时服务的定时器也放到了systick。
也把RTOS的任务切换定时器,如果不放在高级优先级,任务切换也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