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上实现TCP/IP扩展通信,ping不通

楼主(2025-03-09):
在STM32F407上实现Modbus TCP/IP通信,为此加了一片W5100通过SPI 1端口通信。在项目树中添加了WIZnet的IO驱动库我已经将socket.h、wiznet_config.h等文件以及相应的C文件添加到了项目中。
从PC的命令行界面ping该模块时,显示目标主机不可达。
感觉是通信的流程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B:
STM32F407的IP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STM32F407的MAC地址是否唯一且正确配置。重复的MAC地址可能导致网络通信问题。

网友D:
TCP/IP协议栈是否正确配置并初始化。

网友E:
检查以太网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A:
关闭防火墙

网友F:
如果STM32F407是通过外部以太网模块进行通信的,请检查模块是否正确连接并工作。检查模块上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G(2025-04-14):
STM32F407上通过W5100实现Modbus TCP/IP通信时,若遇到Ping不通(目标主机不可达)的问题,通常与硬件连接、SPI通信、W5100初始化、网络配置或防火墙/路由设置有关

网友H:
确保STM32F407SPI1SCK=PA5, MISO=PA6, MOSI=PA7)与W5100SPI接口正确连接

网友I:
检查片选信号(CS/SS)是否连接到STM32GPIO(如PA4),并在代码中正确配置

网友J:
确认W5100的复位引脚(RST)已正确初始化(上电后拉高)

网友K:
W5100需要稳定的3.3V电源,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L:
可以看看W5100的晶振(通常25MHz)已起振(用示波器检查时钟信号)

网友M:
确保STM32IP地址(如192.168.1.100)与PC在同一子网

网友N:
PC上执行arp -a,查看W5100IP是否出现在ARP表中。若无,说明W5100未正确响应ARP请求

网友O:
关闭PC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临时测试

网友P:
你仿真看看?或者你用网络调试抓包工具看看,是否有数据发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