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的时钟设置怎么搞?

楼主(2025-03-10):
这个芯片的时钟树看起来有点复杂,PLL、HSI、HSE这些该怎么配合着用?

网友A(2025-04-09):
具体的时钟设置步骤和代码实现可能会因芯片型号、开发环境和具体应用而有所不同

网友B:
确认芯片是否支持所需的内部振荡器频率。对于某些STM32G0系列芯片,如G070C8T6,可能有一个48MHz的内部高速晶体振荡器HSE

网友C:
如果使用外部时钟源,如外部晶振,需要将其连接到STM32G070的相应引脚上

网友D:
如果需要更高的系统时钟频率,可以配置PLL。PLL可以通过倍频外部或内部的时钟源来生成更高的系统时钟。

网友E:
配置AHB和APB的分频因子,以满足不同外设对时钟频率的需求

网友F:
如果使用HSI,通常需要通过写入HSI寄存器来选择内部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源,并启用HSI分频器。HSI默认频率一般是8MHz,需要通过HSICR寄存器来进行分频,通常是1/6或1/8,取决于具体型号

网友G:
这个时钟非常好设置,就用cubemx就可以了

网友H:
你要是时钟不会配置就找个例程,直接使用人家的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I:
只要你不用高精度的串口,或USB这种,其实你可以用HSI

网友J:
ST的芯片时钟非常丰富,就是这样的,你用cubemx配置就好了

网友K:
一般来说,就是用cubemx来弄,很简单

网友L:
这种PLL是倍频的,这个正常的

网友M:
也不算是复杂吧,还是比较简单的存在的

网友N:
一般的话,时钟树还是不麻烦的,就正常配置HSE+PLL就行了

网友O:
得看你用什么外设,如果外设比较需要高精度建议用HSE

网友P:
反正一般就是HSE就可以了,HSI的话一般都是降低成本而且对时钟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