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CAN总线接收总是出错?

楼主(2025-03-10):
数据好像时断时续,是滤波器参数没设对,还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A(点评):
80% 波特率没算对,因为有数据和仲裁两种。 还有当终端多了以后才知道终端电阻更可靠。 调试时打开分析仪的终端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滤波器参数设置不正确,如标识符不匹配、屏蔽位设置错误等,都可能导致无法正确接收预期的报文。

网友C:
用CAN分析仪或示波器等工具监控CAN总线上的报文,确保发送的报文符合预期的格式和内容。

网友D:
CAN总线通信需要双方以相同的波特率进行通信。如果STM32G431的CAN波特率设置与通信对方不匹配,将导致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CAN总线上的波特率看看是否与设置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F:
也可能是引脚连接有误。

网友G:
检查终端电阻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总线长度和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B:
CAN总线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无误,包括中断配置、错误处理等。

网友C:
检查CAN总线附近是否存在潜在的电磁干扰源,如高频信号线、大功率设备等。

网友D:
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H(2025-04-14):
STM32G431CAN时钟源通常为APB1时钟(默认80MHz),波特率由PrescalerTime QuantaTq)和采样点位置共同决定

网友I:
抓取CAN总线波形,检查实际波特率是否与配置一致

网友J:
终端电阻,确保总线的两端接有120Ω终端电阻

网友K:
滤波器未启用导致接收所有报文(可能混杂噪声)

网友L:
ID掩码错误,滤波器未正确匹配目标ID

网友M:
临时禁用滤波器(设置FilterActivation = DISABLE),观察是否仍存在数据丢失

网友N:
确认使用的收发器(如TJA1050)已正确供电(3.3V/5V),且CANHCANL信号线无短路/断路

网友O:
用示波器测量CANHCANL的差分电压(正常为2V左右)

网友P:
检查是否有毛刺或信号反射(长距离通信需加终端电阻)

网友Q:
确保已启用接收FIFO中断,并在回调函数中及时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