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95的USB设备模式没反应?

楼主(2025-03-10):
USB插上没识别,是时钟配置错了,还是引脚设置哪里漏了?

网友A:
如果时钟配置错误,如时钟源选择不当、时钟分频设置错误等,都可能导致USB外设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如果使用了外部晶振或时钟源,确保它们已正确连接并启用。

网友B:
用ST-Link查看时钟寄存器的值,确认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是引脚设置遗漏或配置错误,如引脚复用功能未启用、引脚模式设置不当等

网友D:
检查引脚复用功能是否已启用,以及引脚模式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检查USB线是否完好,无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F:
检查STM32U595的USB接口是否有无损坏或脏污。

网友F:
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F:
操作系统禁用了USB相关的功能?

网友G:
换一台电脑试试或者更换一块新的STM32U595开发板进行测试。

网友H(2025-04-14):
一般来说可能是硬件的枚举不对导致的吧

网友I:
是不是你的数据线没有数据只有电源啊?

网友J:
确保使用USB FSHS接口(根据STM32U595的数据手册确认引脚,如DP/DM对应PA11/PA12

网友K:
检查USB数据线是否完好(建议更换线缆测试)

网友L:
确认USB插座(Type-C/Micro-B)焊接无虚焊或短路

网友M:
USB FS设备模式下,DPD+)需通过1.5kΩ电阻上拉到3.3V(内部或外部),表明全速设备身份。若使用内部上拉,需在代码中启用

网友N:
STM32U595需要检测VBUS电压(通常通过PA9引脚)以确认主机连接。若未检测到VBUSUSB外设不会激活

网友O:
CubeMX中启用VBUS sensingUSB_OTG_FS配置中的VBUS Sensing选项)

网友P:
一定要保证STM32工作电压稳定(3.3V)。若使用USB总线供电,检查5V3.3VLDO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