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ADC采样总是偏?

楼主(2025-03-10):
电压量起来是对的,但ADC读取的数据总是偏高,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ADC的参考电压设置低于推荐值,可能导致采样数据偏高。

网友B:
ADC校准不准确或未进行校准

网友C:
检查与ADC相关的软件代码,包括初始化代码、中断处理程序、数据读取和处理代码等。

网友D:
如果当前参考电压低于此值,建议调整至3.0V或以上,并重新进行采样测试。

网友E:
使用校准函数对ADC进行校准

网友F:
采样周期设置过小,可能导致采样不准确,数据偏高。

网友G:
外部电磁干扰或静电放电可能影响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H:
增加ADC的采样周期,采样时间越长,结果越准确,但也会占用更长的采样时间。

网友I:
件代码中的错误或不当配置可能导致ADC采样数据偏高

网友J:
看看是不是DMA配置错误

网友K(2025-04-14):
基准电压不准确了吧,也是这样

网友L:
你这种是不是有干扰呢?

网友M:
STM32G0内部参考电压典型值为1.22V,但实际值可能存在±10%误差

网友N:
若使用VREFINT作为ADC参考源(VREFEN位使能),需通过校准值修正

网友O:
确保外部VREF+引脚电压稳定(如3.3V),用万用表实测确认

网友P:
检查VREF+VDDA是否短路(VDDA需与VREF+同源,且滤波电容充足)

网友Q:
STM32G0 ADC输入阻抗约50kΩ,直接采样高阻抗信号源会导致电压跌落。可添加电压跟随器(运放缓冲)或降低信号源阻抗(如分压电阻总阻值<10kΩ)

网友R:
ADC输入引脚添加RC低通滤波(如1kΩ + 100nF),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S:
避免长走线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