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95的USB闪存盘怎么挂不上?

楼主(2025-03-10):
驱动好像都初始化成功了,为什么电脑上还是没反应?

网友A: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正确识别外设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电源是否稳定,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电源,请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USB外设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E:
换一根USB线试试

网友F:
检查USB中断处理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F:
ST-Link来调试代码看看。

网友G:
检查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保证时钟源和时钟分频正确。

网友H(2025-04-14):
确认使用正确的USB接口(如USB_OTG_HSUSB_OTG_FS),并检查DPD+/DMD-)引脚是否连接正确(如PA11/PA12 for USB FS

网友I:
看看供电,保证VBUS5V)正常供电(可通过PA9检测,需在CubeMX中启用VBUS Sensing

网友J:
USB FS模式下,D+需通过1.5kΩ电阻上拉到3.3V(内部或外部),表示全速设备

网友K:
存储设备的供电电压需稳定(如SD卡要求2.7-3.6V),建议添加10μF+100nF退耦电容

网友L:
你可以使用USBlyzerWireshark捕获USB枚举过程,确认主机是否识别到MSC设备

网友M:
建议楼主仿真的方式来观察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是否正确返回

网友N:
其实你可以在USBD_Storage回调函数中添加调试信息,确认读写操作是否触发

网友O:
USB描述符错误或未响应主机请求可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

网友P:
是不是VBUS未检测到啊?你可以在CubeMX中启用VBUS Sensing

网友Q:
检查usbd_desc.c中的描述符(如VID/PID、字符串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