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32G430能不能用DAP调试?

楼主(2025-03-10):
手上没有Jlink,用DAP调试,只要一下载完就检测不到MCU了,必须用串口下载软件擦除才能再次找到DAP。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直觉得dap不好用,有条件的话,上一个j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dap不好用,有条件的话,上一个jlink吧

JlinkOB行吗?

网友B:
我觉得你烧录口被你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