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FDCAN实验

楼主(2025-03-10):
H745I有两路FDCAN,分别位于开发板:

本次实验用到的是FDCAN1

FDCAN1相关的头文件:
#define FDCANx                      FDCAN1
#define FDCANx_CLK_ENABLE()         __HAL_RCC_FDCAN_CLK_ENABLE()
#define FDCANx_R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define FDCANx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define FDCANx_FORCE_RESET()   __HAL_RCC_FDCAN_FORCE_RESET()
#define FDCAN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FDCAN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FDCANx Pins */
#define FDCANx_TX_PIN       GPIO_PIN_13
#define FDCANx_TX_GPIO_PORT GPIOH
#define FDCANx_TX_AF        GPIO_AF9_FDCAN1
#define FDCANx_RX_PIN       GPIO_PIN_14
#define FDCANx_RX_GPIO_PORT GPIOH
#define FDCANx_RX_AF        GPIO_AF9_FDCAN1

/* Definition for FDCANx's NVIC IRQ and IRQ Handlers */
#define FDCANx_IRQn       FDCAN1_IT0_IRQn
#define FDCANx_IRQHandler FDCAN1_IT0_IRQHandler

FDCAN模块初始化: FDCAN_Config();
static void FDCAN_Config(void)
{
  FD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 Bit time configuration:
    fdcan_ker_ck               = 40 MHz
    Time_quantum (tq)          = 25 ns
    Synchronization_segment    = 1 tq
    Propagation_segment        = 23 tq
    Phase_segment_1            = 8 tq
    Phase_segment_2            = 8 tq
    Synchronization_Jump_width = 8 tq
    Bit_length                 = 40 tq = 1 �s
    Bit_rate                   = 1 MBit/s
  */
  hfdcan.Instance = FDCANx;
  hfdcan.Init.FrameFormat = FDCAN_FRAME_CLASSIC;
  hfdcan.Init.Mode = FDCAN_MODE_NORMAL;
  hfd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fdcan.Init.TransmitPause = DISABLE;
  hfdcan.Init.ProtocolException = ENABLE;
  hfdcan.Init.NominalPrescaler = 0x1; /* tq = NominalPrescaler x (1/fdcan_ker_ck) */
  hfdcan.Init.NominalSyncJumpWidth = 0x8;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1 = 0x1F; /* NominalTimeSeg1 = Propagation_segment + Phase_segment_1 */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2 = 0x8;
  hfdcan.Init.MessageRAMOffset = 0;
  hfdcan.Init.StdFiltersNbr = 1;
  hfdcan.Init.ExtFiltersNbr = 0;
  hfdcan.Init.RxFifo0ElmtsNbr = 1;
  hfdcan.Init.RxFifo0ElmtSize = FDCAN_DATA_BYTES_8;
  hfdcan.Init.RxFifo1ElmtsNbr = 0;
  hfdcan.Init.RxBuffersNbr = 0;
  hfdcan.Init.TxEventsNbr = 0;
  hfdcan.Init.TxBuffersNbr = 0;
  hfdcan.Init.TxFifoQueueElmtsNbr = 1;
  hfdcan.Init.TxFifoQueueMode = FDCAN_TX_FIFO_OPERATION;
  hfdcan.Init.TxElmtSize = FDCAN_DATA_BYTES_8;
  if (HAL_FDCAN_Init(&hfdcan)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x filter */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0;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321;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7FF;
  i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 &sFilterConfig) != HAL_OK)
  {
    /* Filter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the FDCAN module */
  if (HAL_FDCAN_Start(&hfdcan) != HAL_OK)
  {
    /* Start Error */
    Error_Handler();
  }

  if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0) != HAL_OK)
  {
    /* Notific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Prepare Tx Header */
  TxHeader.Identifier = 0x321;
  TxHeader.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FDCAN_DLC_BYTES_2;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FF;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CLASSIC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NO_TX_EVENTS;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
}
在主循环中,每次按下用户按键,就发送一帧CAN报文:
  while (1)
  {
    while (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KEY_PRESSED)
    {
      if (ubKeyNumber == 0x4)
      {
        ubKeyNumber = 0x00;
      }
      else
      {
        LED_Display(++ubKeyNumber);

        /* Set the data to be transmitted */
        TxData[0] = ubKeyNumber;
        TxData[1] = 0xAD;

        /* Start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
        i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 &TxHeader, TxData) != HAL_OK)
        {
          /* Transmission request Error */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

        while (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KEY_NOT_PRESSED)
        {
        }
      }
    }
  }

连接USB-CAN助手与开发板:

每次按下按键,上位机成功接收到CAN报文

网友A:
STM32H745I-DISCO开发板配备了FDCAN模块,这是一种用于通信和控制应用的高速、高效的网络技术。FDCAN特别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实时性能的场合。

网友B:
硬件支持FDCAN功能

网友C:
具备更强大的消息过滤机制,可根据 CAN ID、数据长度等多种条件对消息进行过滤

网友D:
FDCAN 支持灵活的数据速率,数据段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8Mbps,远高于传统 CAN 总线的 1Mbps,能满足对数据传输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E:
硬件信号完整性优先

网友F:
可以使用波特率计算器辅助计算,确保采样点和波特率符合要求

网友G:
可以设置过滤器的匹配规则、屏蔽码等参数,从而实现对特定节点或消息的过滤。

网友:
在高波特率下,必须启用TDC并正确设置参数,以避免通信异常

网友H:
结合中断和DMA提升实时性,防止邮箱溢出。

网友I:
FDCAN 向下兼容传统 CAN 协议,可与传统 CAN 节点进行通信,便于在现有 CAN 网络中进行升级和扩展。

网友J:
TM32CubeMX 用于图形化配置芯片的外设和引脚,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K:
将CAN总线的相应信号线连接到这些引脚上,注意连接的极性和稳定性,防止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L:
在STM32H745I-DISCO开发板上,FDCAN接口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自动化和嵌入式系统等领域,以实现设备之间的可靠通信。

网友M:
FDCAN是一种灵活的数据速率控制器局域网技术,它支持高速和低速的数据通信,并提供了强大的错误处理和故障检测机制。

网友N:
在代码中对FDCAN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设置比特率、帧格式、工作模式等参数。

网友O:
STM32H745I-DISCO开发板上的FDCAN接口为用户提供了高性能和灵活的数据通信解决方案。

网友P:
STM32H745I-DISCO 的 FDCAN 支持高带宽通信(最高 8Mbps),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场景。

网友Q:
通常STM32H745I-DISCO板载有多种电源接口,如USB接口、以太网接口等都可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