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WM控制NMOS开关电路发热一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10):
PWM控制NMOS开关电路发热一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完全打开吗?看看波形是不是发生了形变。

网友B:
PWM频率过高导致管子频繁开关会增加功耗,另外PWM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管子无法快速关断也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过高导致管子频繁开关会增加功耗,另外PWM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管子无法快速关断也会增加功耗 ...

另外IO设置为哪个模式合适呢?开漏、推挽、准双向?哪个合适?

网友C:
看MOS管的数据手册,看你MCU的IO驱动能力能不能完全达到MOS管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IO设置为哪个模式合适呢?开漏、推挽、准双向?哪个合适?

开漏要加上拉电阻,切换速度稍慢,但隔离性好。推挽切换速度快,驱动能力也不错,一般建议用推挽,准双向似乎是用于特定的I/O

网友D:
频繁的开关会使 NMOS 发热严重。

网友E(2025-04-18):
NMOS在PWM信号控制下频繁开关,当栅极驱动电压上升/下降速度不足时,开关过程会变慢,导致NMOS在导通和截止状态之间存在半导通区(此时电阻较大),产生较大功率损耗。

网友F:
在开关过程中会通过米勒效应放大漏极电压变化,导致栅极电压振荡,延长开关时间,增加损耗。

网友G:
如果选用的NMOS导通电阻过大,或驱动电流不足导致NMOS未完全导通,损耗会显著增加。

网友H:
栅极驱动能力不足驱动电流过小,导致栅极电压上升/下降速度慢,开关时间延长。

网友I:
负载电流超过NMOS的额定电流,导致过大的导通损耗。

网友J:
超过NMOS的耐压值,可能引发雪崩击穿,产生大量热量。

网友K:
封装散热能力不足,或PCB布局不合理,导致热量无法有效散发。

网友L:
PCB走线寄生电感、电容在高频开关时产生振荡,增加损耗。

网友M:
PWM信号受干扰,导致NMOS误动作,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N:
使用专用栅极驱动芯片(如IR2104、TPS28225),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和电压。

网友O(2025-08-29):
PWM 控制 NMOS 开关电路发热,多因 NMOS 未工作在理想开关状态。一是导通电阻过大,选管时 Rds (on) 未匹配电流需求,导通时损耗发热;二是开关损耗高,PWM 频率过高或驱动电压不足,导致 NMOS 开关速度慢,在半导通状态耗电大;三是续流回路异常,如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慢,产生额外功耗;此外,负载电流超 NMOS 额定值也会过热。

网友P:
PWM 控制 NMOS 开关电路发热,多因 NMOS 开关损耗过大。可能是导通电阻大,导通时功耗高;或开关频率过高,开关损耗增加;也可能驱动不足,导致开关速度慢,过渡损耗大;还可能散热不良,热量无法及时散发。

网友Q:
PWM 控制 NMOS 开关电路发热,多因 NMOS 未完全导通(导通电阻大)、开关频率过高导致切换损耗大、驱动电压不足使导通延迟、负载电流过大超出额定值,或散热设计不良。需检查驱动电路、频率设置及散热措施。

网友R(2025-11-05):
PWM 控制 NMOS 开关电路发热,核心是 NMOS 未工作在理想开关状态,存在额外功耗。
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 NMOS 选型不当,导通电阻(Rds (on))过大,通流时焦耳热增加;二是驱动不足,栅极电压不够,导致 NMOS 未完全导通,处于半导通状态;三是 PWM 频率过高,开关损耗(导通 / 关断瞬间的电压电流交叠损耗)累积,尤其高频场景更明显。

网友S:
主要原因
开关频率过高或死区时间设置不合理,增加开关损耗。
NMOS 导通电阻过大,或驱动电压不足导致未完全导通,导通损耗增加。
驱动电路能力弱,开关速度慢,过渡过程损耗上升。
负载电流过大,超出 NMOS 额定规格,或散热设计不足。

网友S:
PWM 控制 NMOS 开关电路发热,主要因损耗过大:开关频率过高或死区时间不合理,导致开关损耗增加;驱动电压不足使 NMOS 未完全导通,导通电阻变大,导通损耗上升;负载电流超额定值,或散热不良,也会加剧发热。需针对性参数并强化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