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CToLCD与ATK-XFONT同样设置情况生成的GB3212字库大小为什么不同?

楼主(2025-03-10):
PCToLCD与ATK-XFONT同样设置情况生成的GB3212字库文件(fon格式)大小为什么不同?打开2个文件二进制对比也不同,但是汉子编码取模公式又一样?

网友A:
字库文件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导致的

网友B:
不同版本的软件可能在算法实现、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生成的字库文件大小不同。

网友C:
字体与字号的影响

网友C:
字号大小直接影响点阵的大小和字模数据的复杂度。在相同字体样式下,不同字号大小生成的字模数据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D:
可能是 PCToLCD 和 ATK-XFONT 处理 字模数据 的方式不同,比如 点阵格式、字节对齐方式 可能有区别。

网友E:
你用的 GB2312 还是 GBK?有的字库工具会默认加 扩展字符,导致生成的文件大小不同。

网友F:
试试用 Hextool 或 UltraEdit 直接打开 FON 文件,看看 文件头部 是否有额外的数据结构。

网友G:
可能 PCToLCD 生成的 FON 文件有 索引表,而 ATK-XFONT 直接存 点阵数据,所以大小会不同。

网友H:
你对比过 相同汉字的点阵数据 吗?看看 两个字库 的 单字字模 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I:
FON 文件的 存储顺序 可能不一样,比如 PCToLCD 可能按 字序存储,而 ATK-XFONT 可能有 压缩存储。

网友J:
取模公式 一样,不代表 存储格式 完全一致,建议查 存储格式 文档看看有没有 额外的数据结构。

网友K:
你导出的 点阵大小 是多少?不同软件可能会默认 补零 或 加额外字节对齐,影响最终文件大小。

网友L:
PCToLCD 可能会对 字模数据 进行 优化压缩,而 ATK-XFONT 可能是 原始点阵存储,这会导致大小不同。

网友M:
试试 手写一个汉字的点阵数据,用 两个软件 生成 单个字的 FON,然后对比看看数据是怎么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