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的I2C总是掉线?

楼主(2025-03-10):
传着传着就出错了,是时序设置问题,还是拉高电阻没选对?

网友A:
可能是时序设置问题,I2C通信需要严格的时钟同步和数据传输时间。如果设备发送或接收数据的速度过快或过慢,可能会导致帧错误或超时。

网友B:
I2C接口采用Open Drain机制,需要外部上拉电阻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如果信号线较长或存在干扰,可能需要选择更小的上拉电阻值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C:
信号质量不好,如连接不良、干扰或噪声过大,可能导致传输错误。检查电缆、电源和地线是否稳定。

网友D:
如果多个I2C设备试图在同一时刻响应同一个读写操作,会发生地址冲突。

网友E:
操作系统或硬件驱动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或bug,导致I2C通信不稳定。更新驱动或检查是否有最新的固件版本。

网友F:
初始化参数不正确、中断处理不当等。检查I2C初始化代码和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G:
外围芯片故障

网友H(2025-04-13):
STM32G070I2C掉线问题可能由时序设置问题或上拉电阻选择不当引起,也可能涉及硬件连接、电源稳定性或软件逻辑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I:
时钟频率设置过高,如果I2C时钟频率(SCL)设置过高,超出从设备的支持范围,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J:
I2C 外设的数字滤波器或采样配置不合理,可能导致信号误判

网友K:
在高速模式下,如果时序裕量不足(如起始/停止条件的建立/保持时间不够),可能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L:
尝试将 I2C 时钟频率降低到 100kHz(标准模式)或 400kHz(快速模式),并确保从设备支持该频率

网友M:
检查滤波器设置,确保数字滤波器配置合理,避免误判噪声信号

网友N: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试试,也许能解决

网友O:
电阻值过大,上拉电阻值过大可能导致信号上升时间过长,超出 I2C 规范要求。电阻值过小,上拉电阻值过小可能导致电流过大,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P:
总线电容过大有可能会导致总掉线。如果 I2C 总线上连接的设备过多或布线不合理,可能导致总线电容过大,进一步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Q:
根据 I2C 总线的负载电容和通信速率,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通常,100kHz 时使用 4.7kΩ,400kHz 时使用 2.2kΩ 或 1.5kΩ。确保 I2C 总线上的负载电容不超过 I2C 规范要求(标准模式下最大 400pF,快速模式下最大 200pF)。尽量缩短 I2C 总线的长度,避免长距离走线导致信号衰减

网友R(2025-11-05):
是时序设置问题,I2C通信需要严格的时钟同步和数据传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