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PWM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5-03-10):
频率和占空比好像时不时抖一下,是时钟抖动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B:
定时器配置错误

网友C:
输出通道的工作模式或极性配置错误,导致PWM信号无法正确输出。

网友D:
硬件故障,芯片坏了?

网友E:
可能是程序中的逻辑错误导致PWM输出不稳定。

网友F:
外部噪声或其他外设可能对PWM信号产生干扰,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G:
检查并正确配置输出通道的工作模式和极性。

网友H(2025-04-13):
如果定时器的时钟源(如主时钟 HCLK APB 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 PWM 频率和占空比抖动

网友I:
一定要检查时钟配置,确保时钟源稳定,并正确设置 APB 分频系数

网友J:
预分频器(PSC)和自动重载寄存器(ARR)配置错误:如果 PSC ARR 的值设置不当,可能导致 PWM 频率计算错误。仔细检查 PSC ARR 的计算,确保公式正确

网友K:
电源噪声可能导致 PWM 输出不稳定,尤其是在高频率或高负载情况下

网友L:
如果 PWM 输出引脚附近存在高频信号线或电磁干扰源,可能导致信号抖动

网友M:
一般来说,如果其他中断(如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等)优先级过高,可能导致 PWM 输出中断,从而产生抖动

网友N:
在某些情况下,定时器的更新事件可能导致 PWM 输出异常,例如在占空比为 100% 时出现小脉冲

网友O:
其实如果PWM信号用于 ADC 采样,且采样率不足或软件滤波不足,可能导致采样结果不稳定

网友P:
我觉得如果 PWM 输出引脚未正确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Q:
可能是外部电路问题吧,如果外部负载电流过大或电路设计不当,可能导致 PWM 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