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95的GPIO输出电平怪怪的?

楼主(2025-03-10):
明明设了推挽输出,为什么电压测着不对劲?

网友A:
将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B:
检查输出速度设置。STM32的GPIO支持不同的最大翻转速度,如果速度设置不当,可能会影响输出电平的稳定性。

网友C:
检查外部电路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D:
检查STM32U595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GPIO输出电平波动。

网友E:
软件中的GPIO控制逻辑不正确

网友F:
GPIO硬件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G(2025-04-14):
可能是你的配置有问题呗

网友H:
你用cubemx配置试试吧,也许会OK

网友I:
一般来说,电压不对可能是这个IO被占用也有可能

网友J:
是不是你的IO的信号有被干扰啊?

网友K:
STM32U595GPIO输出电平异常可能由配置错误

网友L:
硬件设计问题肯定是有问题了吧,不然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M:
有可能是外部干扰或芯片故障等原因导致

网友N:
你用cubemx来配置试试呢?也许是不是就会好点

网友O:
建议你啊,用开发板来弄一下,保证硬件没问题再看软件

网友P:
如果怀疑芯片本身故障,可以尝试更换芯片或使用其他引脚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