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串口接收丢字节?

楼主(2025-03-10):
DMA模式下接收数据总有漏掉的情况,是缓存不够还是中断处理不及时?

网友A:
DMA通道的初始化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优化串口配置及时处理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错误,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D:
DMA缓冲区大小可能不足以容纳所有接收的数据,导致数据溢出。

网友E:
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F:
中断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数据接收不及时。

网友G:
电压不稳定、电源噪声等,可能影响串口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H:
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错误未得到及时处理,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I:
简化中断处理函数,避免在中断处理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或IO操作。

网友J(2025-04-14):
那你串口用没用DMA啊?是不是没配置好啊

网友K:
一般DMA也不会有漏的时候,可能是速度太快?

网友L:
STM32G0DMA模式下串口接收丢字节问题,可能由DMA缓存配置不足导致的

网友M:
DMA接收缓冲区过小,无法容纳完整数据帧,导致数据溢出或覆盖

网友N:
传输完成中断未及时处理:如果数据到达速度超过中断处理速度,新数据可能覆盖旧数据

网友O:
DMA接收中断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冲突,导致接收中断被阻塞

网友P:
未启用串口空闲中断(IDLE中断),无法及时检测数据帧结束

网友Q: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数据时,未正确更新缓冲区指针或状态,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R:
可能是你电源不稳定或噪声干扰导致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S:
发送端与接收端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