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DAC输出信号失真?

楼主(2025-03-10):
正弦波输出总是有毛刺,问题出在采样率、缓冲区,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A:
检查DAC输出缓冲器的设置。如果输出信号失真且无法输出低电压,可以尝试关闭输出缓冲器。

网友B:
可能是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C:
外部电路干扰

网友D:
DAC的配置参数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输出信号失真。

网友E:
DAC硬件本身可能存在故障,如内部电路损坏、引脚虚焊等。

网友F:
检查DAC输出端的布线和连接。简化外部电路,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

网友G(2025-04-10):
有波形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H:
STM32G431 DAC 输出正弦波时出现失真或毛刺,可能由采样率不足、缓冲区管理、时钟配置、硬件干扰 或 电源噪声 导致

网友I:
若正弦波的 采样点太少 DAC 更新速率过低,会导致波形阶梯状失真(非平滑正弦波)

网友J:
预计算的正弦波数据表存在量化误差或点数不足

网友K:
DAC 输出缓冲器(Buffer)未启用或负载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畸变

网友L:
DAC 输出端添加 RC 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略高于信号频率):例如:1kHz 正弦波,用 1kΩ + 100nF(截止频率 ≈ 1.6kHz

网友M:
电源噪声(尤其是 VDDA)会直接耦合到 DAC 输出。在 VDDA VSSA 引脚就近放置 10μF 电解电容 + 100nF 陶瓷电容

网友N:
一定要注意VDDA = 3.3V(与 VDD 同源),避免使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O:
DAC 输出走线靠近高频信号线(如 SPIPWM),导致串扰。注意的是DAC 走线尽量短,远离数字信号线。建议使用地平面屏蔽或差分走线(若需长距离传输)

网友P:
一般来说,定时器时钟源不稳定(如 HSI 未校准),导致 DAC 更新间隔不均

网友Q:
其实若使用 DMA 更新 DAC 数据,缓冲区未及时填充会导致波形断裂

网友R(2025-11-05):
DAC硬件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检查线路与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