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了?

楼主(2025-03-10):
程序跑飞是指程序执行异常,导致系统失控。

网友A:
如果启用了看门狗(WDT)且系统定期喂狗,看门狗复位是程序跑飞的直接证据

网友B:
除了看门狗,还是看门狗。
因为程序并不知道自己跑飞了

网友C:
对重要全局变量设置范围检查

使用CRC或校验和验证关键数据结构的完整性

网友D:
程序跑飞导致无法喂狗,看门狗会触发复位。

网友E:
通过复位标志位检查是否由看门狗复位。

网友F:
堆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G:
在堆栈末尾设置“哨兵”值,定期检查是否被覆盖。

网友H:
避免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占用CPU,导致低优先级中断无法执行。

网友I:
跑飞可能导致外设配置错误。例如,串口可能持续发送垃圾数据,GPIO可能输出异常电平。

网友J:
异常的电平波动可能表明程序失控,使用示波器监测复位引脚电压

网友D:
读取复位源寄存器,判断是否由跑飞触发。

网友K:
可选微跟踪缓冲(MTB)用于低成本调试

网友L:
定期翻转的GPIO引脚停止变化,通信接口(UART、SPI等)停止收发数据

网友M(2025-04-09):
通过软件进行检测:
// 在主循环中设置心跳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heartbeat = 0;

while(1) {
    heartbeat++;
    // ...正常程序逻辑...
    if(heartbeat > MAX_COUNT) {
        // 超时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