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了?

楼主(2025-03-10):
程序跑飞是指程序执行异常,导致系统失控。

不好意思,论坛网页出现了问题,导致发帖重复了。

网友A:
程序执行有问题

程序飞了,大概率是程序执行问题了,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干扰到MCU内部?这MCU也不中呀

网友C(2025-07-24):
可通过看门狗是否触发复位、状态指示灯异常、通信数据错乱及关键变量值突变来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

网友D(2025-09-25):
判断单片机程序跑飞可通过:1. 关键功能失效,如无输出、响应异常;2. 指示灯 / LED 状态异常,如常亮 / 闪烁混乱;3. 串口无预期日志或乱码;4. 看门狗未复位(若使能);5. 调试时 PC 指针跳至异常地址。可结合硬件断点或在线调试定位异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