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了?

楼主(2025-03-10):
程序跑飞是指程序执行异常,导致系统失控。

网友A:
如果程序跑飞,看门狗定时器会触发复位操作,从而发现程序异常。

楼主(点评):
是的,看门狗确实也是一个常用的方法,

楼主:
如果程序正常运行,通常会有一些LED灯以特定的频率闪烁。如果LED灯突然停止闪烁,或者出现异常的闪烁模式(如快速闪烁、不规律闪烁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