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了?

楼主(2025-03-10):
程序跑飞是指程序执行异常,导致系统失控

网友A:
跑飞之后,看门狗复位就知道了。

网友B:
比如原本应该规律闪烁的灯突然变得乱七八糟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判断依据吧

网友C:
如果单片机程序跑飞了,那些和外部设备的交互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网友D:
一般程序问题还会导致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E:
程序跑飞的时候,单片机的时钟系统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F:
程序跑飞的时候,单片机的看门狗功能是不是会失效呢?

网友G:
要是单片机程序跑飞了,那些原本应该按时执行的任务是不是就执行不到了呢

网友H(2025-06-27):
判断单片机程序是否跑飞可通过以下方式:

看门狗机制:若程序未定期喂狗,看门狗超时复位,表明跑飞。
状态监测:监控关键变量或标志位,若异常跳变或固定不变,可能跑飞。
串口输出:周期性输出调试信息,无输出则可能跑飞。
硬件指示灯:用 LED 闪烁表示程序运行状态,闪烁停止则异常。
在线调试:通过仿真器查看 PC 指针是否指向非法地址或死循环。

网友I(2025-09-25):
判断单片机判断单片机程序跑飞可通过:1. 功能异常,如无输出、响应失灵;2. 指示灯状态异常,如常亮或乱闪;3. 串口无预期数据或乱码;4. 看门狗未触发复位(若使能);5. 调试时 PC 指针跳至异常地址。可结合硬件断点或日志定位异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