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熟悉运放的大佬,帮忙看看这个运放电路怎么计算参数

楼主(2025-03-10):
电路如图,VREF电压为4.05V,V_MCU电压为5V,R33为PT100铂电阻,该怎么计算测试的温度值对应的输出的电压NTC_ADC?

网友A:
好家伙这又是哪个神仙设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又是哪个神仙设计的电路

有问题吗

网友A:
没有大问题就是非主流

网友A:
NTC_ADC=(ADC_VREF*R33/(R2+R33) - ADC_VREF*R18/(R1+R18))*33 + ADC_VREF*R33/(R2+R33)

网友B:
最简单的 你用仿真软件

网友C:
老掉牙的电路,按现代观点完全没法用。想做到稳定靠谱,光是电阻就要花几百块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掉牙的电路,按现代观点完全没法用。想做到稳定靠谱,光是电阻就要花几百块才能买到。 ...

有没有稳定的电路推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_ADC=(ADC_VREF*R33/(R2+R33) - ADC_VREF*R18/(R1+R18))*33 + ADC_VREF*R33/(R2+R33)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掉牙的电路,按现代观点完全没法用。想做到稳定靠谱,光是电阻就要花几百块才能买到。 ...

不至于,1块钱一个的高精电阻就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稳定的电路推荐个

看我的帖子

网友D:
直流偏置点不太对,太低了。放大倍数是30倍,PT100测温,稍微变化输出就饱和了。

网友E:
这是相对(比例)测量,不用计算运放输出的绝对电压,直接读取ADC值,假设ADC量程为N:
ADC = N*31.0525*R33/(R33+5100)。
RT100本来线性不错的,但是这个电路反而导致更大的非线性。
现在一般都使用比如AD7705或兼容的ADC来连接三线的PT100来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流偏置点不太对,太低了。放大倍数是30倍,PT100测温,稍微变化输出就饱和了。 ...

楼主这个电路测到250℃不成问题,零下测不了,并且正如13楼老哥说的线性度不好需要复杂的标定,要不说是神仙设计的电路呢

@2365031858 :输出电压值和温度值不是线性关系
为啥说线性度不好啊,能详细指教下吗?

网友F:
这是个PT100测试电路,放大33倍

网友G:
PT100不是用恒流来做激励源嘛,是不是会更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测到250℃不成问题,零下测不了,并且正如13楼老哥说的线性度不好需要复杂的标定,要不说是 ...

不测试0度以下,测试范围50-450度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相对(比例)测量,不用计算运放输出的绝对电压,直接读取ADC值,假设ADC量程为N:
ADC = N*31.0525*R3 ...

AD7705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测试0度以下,测试范围50-450度范围就可以了

你这电路测不到450,得减小放大倍数

网友E:
兼容的TM7705以前不到1元都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相对(比例)测量,不用计算运放输出的绝对电压,直接读取ADC值,假设ADC量程为N:
ADC = N*31.0525*R3 ...

我这个PT100的两条引线很短,只有8cm,这么短的线,而且精度要求也不高,就没用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偏置点不太对,太低了。放大倍数是30倍,PT100测温,稍微变化输出就饱和了。 ...

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PT100测试电路,放大33倍

怎么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首先,电路是一个反相放大电路。运放正相端电阻网络分压提供直流偏置;反相端是信号输入端,放大倍数由反馈电阻与输入端电阻比值决定。输入电阻由上下拉电阻并联加串联电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