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 STM32Cube IDE 中设置 GCov

楼主(2025-03-11):
想在 STM32Cube IDE 中设置 GCov,参考的是这篇教程:
https://mcuoneclipse.com/2014/12/26/code-coverage-for-embedded-target-with-eclipse-gcc-and-gcov/
使用的时 STM32F413,编译的时候发现 RAM 溢出了 150K 。
不知道是不是漏掉了一些操作。

网友A:
全局变量或数组过大

网友B:
函数调用层级过深可能导致堆栈空间不足,因为每次函数调用都会占用一定的堆栈空间。

网友C:
可能编译器和链接器设置不当

网友D:
GCov的配置不正确

网友E:
减少函数内部局部变量的使用,特别是占用内存较大的变量。

网友F:
对于需要频繁分配和释放小块内存的应用,可以考虑使用内存池管理。

网友G:
优化编译器设置,如选择较低的优化级别、关闭不必要的调试信息等,以减少生成的代码大小和内存占用。

网友H:
GCov 需要额外的 RAM 来存储覆盖率数据,STM32F413 只有 320K RAM,可能不够用。

网友I:
你是把 GCov 相关的数据存在哪?如果是内部 RAM,可能需要换成外部存储。

网友J:
试试优化编译选项,比如 -Og 或 -Os,减少 RAM 占用,看能不能降低溢出风险。

网友K:
你用的是哪种 C 库?newlib 有可能占用较多 RAM,试试 newlib-nano 版本。

网友L:
STM32CubeIDE 里有 GCov 插件支持吗?还是你手动集成的?

网友M:
试试调整 -fprofile-arcs -ftest-coverage 选项,可能可以减少数据量。

网友N:
可以用 SWV 或 ITM 传输覆盖率数据,避免占用 RAM,减少溢出风险。

网友O:
你是用的裸机开发,还是带 RTOS?RTOS 可能会进一步占用 RAM。

网友P:
如果只是想分析代码覆盖率,考虑用 QEMU 之类的仿真环境,避免真实硬件的 RAM 限制。

网友Q:
你可以试试只在关键模块上启用 GCov,减少全局覆盖,可能会降低 RAM 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