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想用websocket怎么做?

楼主(2025-03-11):
ESP32有websocket,ST有吗?

网友A:
STM32 自带的库里没有 WebSocket,要用的话一般是移植 lwIP,然后加上 WebSocket 组件。

网友B:
ESP32 有 Wi-Fi,带 WebSocket 很正常,STM32 一般要配 W5500 或 ESP8266 这样的外部网络模块。

网友C:
你是要 客户端 还是 服务器端?如果是 客户端,可以用 Mongoose 或 libwebsockets 移植到 STM32。

网友D:
WebSocket 需要 TCP,STM32 上可以用 lwIP 处理 TCP 连接,再基于 RFC6455 协议解析 WebSocket 数据。

网友E:
你是 裸机 还是 RTOS?如果用 FreeRTOS,可以配合 lwIP,用 Mongoose 库实现 WebSocket。

网友F:
STM32 里 TLS 可能是个坑,HTTPS WebSocket(WSS)要用 mbedTLS,占用资源比普通 WebSocket 大不少。

网友G:
ESP32 的 WebSocket 有官方支持,但 STM32 要靠 第三方库,或者自己手写 WebSocket 解析。

网友H:
你可以用 ESP8266 做 Wi-Fi 转 WebSocket,STM32 只处理 串口 数据,这样会简单很多。

网友I:
Mongoose 是个不错的选择,轻量级,支持 WebSocket,可以试试看移植到 STM32 上。

网友J:
WebSocket 适合低延迟 实时通信,如果 STM32 资源不够,换 MQTT 可能更轻量级,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