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时钟怎么配置?

楼主(2025-03-11):
时钟树里那么多选项,HSE、HSI、LSE、LSI该怎么选?PLL参数一堆,到底哪个值才合理?

网友A:
PLL配置可以选择HSI或HSE作为PLL的输入时钟源。通常为了获得更高的系统时钟频率,会选择HSE作为输入时钟源

网友B(2025-04-11):
通过配置PLL的倍频系数,可以将输入时钟源的频率倍频到更高的频率。STM32G0的PLL可以将输入时钟源的频率倍频到最高64MHz

网友C:
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也可为RTC、CEC、SYSCLK等提供时钟源

网友D:
系统时钟源通过配置寄存器,可以选择LSE、LSI、HSE、PLLRCLK和HSISYS中的任意一个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E:
在PLL输出之后,还可以通过配置分频系数来降低系统时钟的频率

网友F:
低速内部时钟是RC振荡器,频率为32kHz,主要为独立看门狗和实时时钟提供时钟源

网友G:
这个简单啊,看你想用什么时钟就用啥时钟呗

网友H:
看你电路,如果有HSE的话,最好用HSE,如果需要RTC的话,再来个低速外部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I:
建议你用cubemx来搞一下,时钟默认配置就行

网友J:
你要是不会配置时钟,就默认吧,至少能运行

网友K:
这个咋说呢,一般都是HSE配合PLL实现主频,然后再外设分频实现时钟配置

网友L:
最好使用cubemx配置,而且你说的是G0,一般用cubemx配置比较方便

网友M:
参考例程呗,这种多简单呐

网友N:
参数肯定要多一些,因为要适应不同的场景嘛

网友O:
我理解的是根据你需要的外设和精度来,如果不在意精度,就内部时钟也可以啊

网友P:
没有啥合不合理,直接用cubemx可视化配置吧,超级简单

网友Q(2025-11-05):
你想用什么时钟就去用啥时钟

网友R(2026-02-04):
先明确四类时钟源的硬件特性、核心优势、适用场景,选型的核心是 **“高速时钟看稳定性 / 成本 / 性能,低速时钟看精度 / 功耗 / 硬件成本”

网友S:
最常用的配置方案有两种:HSI+PLL(无外部晶振,便捷)和HSE+PLL(精度高)

网友T:
正式产品:HSE 做主时钟
RTC 一定要 LSE
看门狗只用 LSI
PLL:输入 1~2MHz,中间 100~432MHz,输出不超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