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的电源模式咋用?

楼主(2025-03-11):
低功耗模式的几个等级有啥区别?Stop模式跟Standby模式啥场景下更合适?

网友A:
用HAL库函数

网友B:
当系统需要暂时停止工作以降低功耗,但希望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快速唤醒时,Stop模式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当系统需要长时间待机且功耗要求极低时,Standby模式更为合适。

网友B:
低功耗模式的几个等级主要是功耗和唤醒时间有所不同

网友C(2025-04-14):
STM32U5系列MCU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以优化功耗表现,包括Sleep(睡眠)、Stop(停止)和Standby(待机)模式

网友D:
sleep模式通过降低时钟频率、关闭外设或断电等手段实现功耗控制,适用于不同应用场景

网友E:
一般来说,sleep是仅关闭内核时钟(CPU停止运行),外设时钟保持开启,寄存器和SRAM数据保留。功耗较高,但低于其他低功耗模式

网友F:
Stop模式是关闭内核时钟和大部分外设时钟,1.8V内核电源可工作在低功耗模式,寄存器和SRAM数据保留

网友G:
Standby模式主要是关闭1.8V内核电源,仅保留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寄存器和SRAM数据丢失

网友H:
Stop模式优势主要是保留寄存器和SRAM数据,唤醒后无需重新初始化外设,适合需要频繁唤醒且唤醒时间要求较低的应用。Standby模式优势功耗极低,适合需要长时间待机且对唤醒时间不敏感的应用

网友I: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根据应用需求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J:
Stop模式可通过外部中断唤醒,Standby模式需通过WKUP引脚、NRST引脚或RTC闹钟唤醒

网友K:
Stop模式唤醒后,需重新配置系统时钟;从Standby模式唤醒后,芯片会重新复位

网友L:
STM32U5系列通过灵活的低功耗模式设计,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功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