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CAN通信老丢数据咋回事?

楼主(2025-03-11):
CAN滤波器参数该怎么设置?仲裁机制是不是得特别注意?有可能是数据接收太慢导致缓冲区溢出吗?

网友A:
CAN总线线路是否存在断线、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B: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可能是周围存在电磁干扰

网友D:
检查是否存在其他电子设备或电源线对CAN总线产生干扰。

网友:
  这个 一定要 有         //NART(No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报文自动重传功能
                //=ENABLE;禁止报文自动重传,=DISABLE,发送失败,会自动重传,直到成功  !!!!!!!!!
                //DISABLE代表的是使用自动重传的功能,ENABLE是代表不使用自动重传的功能
                //发现在不使用自动重传的功能时,如果由于总线竞争导致发送失败,数据就丢掉了。
                //所以在不是一应一答的环境中使用CAN的时候,建议开启自动重传功能。

也有可能是 负载太高,堵路了:
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一秒钟产生1Mbits的数据,不压缩的情况下,我如何通过波特率500kbps的链路把它发出去?
答案就是发不出去。
CAN总线上应当总会有空闲时间,让那些低优先级的报文能发出去。
如果始终发不出去,只是那些高优先级的报文就把总线负载干到了100%,只能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
资源不足的问题,要么是升级系统,要么是砍需求。
提高CAN总线波特率,使用CAN FD,删掉一些不必要的节点和通信数据.....
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情,CAN总线不操这个心。

下面是 我们在电厂的一个案例,整个系统基本没有丢包:
下图为1个大型电厂的温度采集系统,分2路CANWeb总线,每路带62个8路热电偶CNW_IO模块,共992个温度采集点,项目使用4片GD32F427VE、124片GD32F305RC芯片, 采集系统CAN总线冗余,网关模块冗余,通过2路冗余Profibus DP 送电厂DCS,数据刷新周期小于500毫秒。

项目源程序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E:
可能是滤波器设置不合适

网友F:
状态机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异常。

网友G:
尝试优化CPU资源分配或调整任务优先级

网友H:
终端电阻问题

网友I:
检查 CAN 总线两端是否正确连接了 120Ω 的终端电阻

网友J:
CAN收发器或MCU损坏,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K:
减少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L:
CAN总线线路故障,如断线、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M:
如果CAN总线上消息过多,或者多个节点尝试同时发送,在仲裁阶段可能出现错误。

网友N:
优化通信协议,减少不必要的数据传输

网友O:
如果 CAN 总线的数据传输速率过高,而 STM32G431 的接收缓冲区处理速度跟不上,会导致接收缓冲区溢出,从而丢失一些数据。

网友P:
在CAN总线中,ID值较小的帧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发送ID较大的帧可能因仲裁失败而丢帧

网友Q:
对 CAN 总线进行屏蔽处理,使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R:
接收缓冲区过小或处理缓冲区数据的速度跟不上接收速度。

网友S: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屏蔽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T:
STM32G431 的 CAN 控制器有许多配置参数,如位时序、工作模式等。如果这些参数配置错误,会影响 CAN 通信的稳定性,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U:
CAN接口具有消息过滤器功能,用于筛选接收到的消息。
检查并调整滤波器设置,确保只接收需要的消息。

网友S:
终端电阻缺失或安装错误,会导致信号反射,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V:
检查CAN控制寄存器是否有错误标志。

网友W:
如果PCB设计中CAN相关的走线过长、布线不合理,也会引入干扰。应尽量缩短CAN走线长度,将CAN收发器靠近MCU放置,并保持地平面完整。

网友X:
CAN总线上的消息量超过控制器的处理能力,尤其是在高负载或高频率的消息传输时。

网友Y:
采取措施减少电磁干扰,如使用屏蔽线、增加终端电阻等。

网友K:
CAN 收发器与 STM32G431 之间的连接可能存在虚焊、短路等问题,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

网友Z:
如果CAN接收端口检测到错误,也可能影响发送操作,因为有些CAN模块会关闭发送能力直到接收缓冲区清空。

网友AA:
如果接收缓冲区过小,可能导致数据溢出,从而丢失数据。
增加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以容纳更多的数据。

网友AB:
减少CAN总线上的消息量,或提高控制器的处理能力。

网友AC:
避免在同一时刻发送大量数据

网友AD:
当CAN总线上的消息量超过控制器的处理能力时,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优化消息发送策略,减少不必要的消息发送。

网友AE:
总线上的数据流量过大,超出CAN总线的处理能力,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F:
CAN总线采用两线制差分信号传输,易受电磁干扰影响。

网友AG:
CAN总线两端需各接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若电阻值不正确或未正确安装,信号会反射导致数据丢失。应检查终端电阻是否安装正确且阻值符合要求。

网友L:
当发送或接收缓冲区已满时,新的数据无法进入缓冲区而丢失。需优化缓冲区管理,及时处理缓冲区内的数据,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AC:
如果处理数据的速度跟不上接收数据的速度,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优化数据处理逻辑,提高数据处理速度。

网友AH:
检查是否有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例程干扰了CAN通信。

网友T:
在CAN收发器附近添加104电容

网友AI:
若CAN通信中断优先级过低,可能会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打断,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而丢数。应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CAN通信中断能及时响应。

网友AJ:
终端电阻未正确安装

网友:
使用示波器检查线路状况和信号质量。

网友AK:
在CAN多机通信中,两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可能导致冲突,如果冲突解决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X:
在 CAN 通信的软件逻辑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如消息处理不及时、数据覆盖等问题,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L:
混合使用CAN FD和传统CAN节点可能导致丢包,建议全网络统一为CAN FD或传统模式。

网友N:
检查CAN收发器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K:
合理布局电路板,避免 CAN 总线靠近强干扰源。还可以在 CAN 收发器的电源引脚和地之间添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的干扰。

网友AM:
可能是滤波器设置不对,导致信号不稳定。得调整滤波参数试试。

网友AN:
优化MCU资源分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任务运行,提高效率。调整任务优先级,让关键任务优先执行。

网友AO:
电阻丢了或装错阻值,信号就过不去了,通信就会失败。

网友AP:
设置CAN接口滤波器,只让需要的消息通过。

网友AQ:
检查STM32G431与收发器接口焊点,排除虚焊和短路,确保信号线连接正确稳固。

网友AR:
增加CAN总线节点或升级总线规格,减少数据量或优化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