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I2C通讯总是出错怎么办?

楼主(2025-03-11):
I2C时序参数咋调?START和STOP信号是不是时序不对?会不会是总线拉不住电平?

网友A:
检查I2C总线的SCL和SDA连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B:
可能是由于外部设备的I2C引脚是否与STM32G0的I2C引脚可能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C:
I2C外设配置是否正确如时钟频率、地址模式、通讯速度等

网友D:
可能是I2C外设的时钟未使能

网友E:
检查I2C通讯的初始化代码,所有必要的寄存器和标志位是否都已正确设置。

网友A:
I2C中断和错误处理函数配置有误?

网友F:
主机和从机的通讯协议是否一致包括起始条件、停止条件、数据格式和应答信号等。

网友G:
数据位或应答位错误?

网友H:
建议参考外部设备的规格书,选择合适的I2C时钟频率。如果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通讯不稳定或数据错误。尝试降低时钟频率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I(2025-04-14):
我建议用HAL来配置比较合适,就是用cubemx来弄

网友J:
这个可能是你的IO配置还是没配置对才会这样

网友K:
确保I2CSCLSDA线连接正确,无短路或断路现象。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总线空闲状态下的电压,SDASCL应保持高电平

网友L:
上拉电阻,确认上拉电阻阻值合适(通常为4.7kΩ至10kΩ),且焊接良好。若阻值过大或过小,可能导致信号电平异常

网友M:
检查从机设备的I2C引脚电气特性是否与STM32G0兼容,避免因电平不匹配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N:
时钟频率,确保I2C时钟频率设置合理,不超过从机设备的支持范围。若通信不稳定,可尝试降低时钟频率(如从400kHz降至100kHz

网友O:
地址确认,一定要看从机地址配置正确,包括7位或10位地址模式的选择。地址错误会导致通信无法建立

网友P:
应答设置,检查ACK应答功能是否启用,确保从机能够正确响应主机的请求

网友Q:
确保起始和停止信号的时序符合I2C协议规范。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认SCL高电平时SDA的电平变化符合要求

网友R:
检查数据传输的格式,包括字节顺序、应答位等。确保主机和从机在数据格式上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