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的USB设备模式不稳定咋整?

楼主(2025-03-11):
USB PHY部分是不是没初始化好?DP/DM电阻值对信号完整度有影响吗?

网友A:
可能是USB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换一根USB线试试

网友C:
检查STM32U5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D:
如果STM32U5连接了外部设备,检查外部设备是否工作正常,是否存在故障或异常状态。

网友E:
驱动程序不对或过时

网友A:
检查STM32U5的固件配置

网友F:
可能是代码逻辑存在错误

网友G(2025-04-14):
建议楼主检查USB线缆是否完好无损,确保D+/D-线正确连接,避免接触不良或线缆损坏

网友H:
接口清洁,清理USB接口及内部灰尘,防止因接触不良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I:
终端电阻,检查USB接口两端的终端电阻(通常为47Ω或90Ω)是否存在或连接正确

网友J:
PCB布局,优化PCB设计,确保USB信号线(D+/D-)尽可能短,远离高频电路和噪声源

网友K:
确保STM32CubeMX中正确配置了USB设备模式(如Full SpeedHigh Speed),并生成了正确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L:
可以看看USB时钟源是否正确配置,确保时钟频率稳定且符合USB规范

网友M:
中断管理,建议将USB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其他中断干扰USB通信

网友N:
DMA配置,若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检查DMA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网友O:
报告描述符,是不是USB报告描述符正确配置,特别是对于HID设备,描述符需准确反映设备功能

网友P:
电源稳定性,一定要保证STM32U5USB外设的供电稳定,电压波动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