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ART在DMA接收时清标志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5-03-11):
Questions:USART 使能 DMA 来接收数据时,对于需要通过读 USART_DT 才能清除的标志(如 IDLE、PERR 等),如因某些原因被延时没有立即执行清除,可能会导致后面发送过来的数据无法被 DMA 接收,进而会出现 DMA 接收有丢数据的现象。

Answer:这类标志的清除操作如果被例如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打断而延时,此时对接设备端后续的数据已经发送过来,这时才通过软件读 USART_DT 来清之前置位的标志(如 IDLE、PERR 等),可能会导致刚要置位的 RDBF 被清除(因设计原理为软件清除的优先级要高于硬件置位),进而清掉了 DMA 的接收请求,导致 DMA 的接收丢数据。解决方法,USART 使能 DMA 来接收数据时,对于需要通过读 USART_DT 才能清除的标志(如 IDLE、PERR等),必须及时清标志(先读 USART_STS 再读 USART_DT),以避免接收到新数据后才读 USART_DT,导致误清 RDBF 及 DMA 的接收请求。推荐通过 USART 中断来判断并清除这类标志,设置该 USART 中断的优先级为最高抢占级,保证能及时进中断去读 USART_DT 清标志,以避免被延时。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03、AT32A403A、AT32F403A、AT32F413、AT32F415、AT32WB415、AT32F421、AT32F435、AT32F437、AT32F425、AT32L021、AT32F423、AT32A423、AT32F402、AT32F405、AT32F455、AT32M412
主功能:无
次功能:无

网友A:
这个在很多MCU上都适用,这个标志位就是要及时清除

网友B:
如果不是连续接收,可以不用这么操作吧

网友C:
特别是IDLE中断,标志位得读寄存器,使用函数是无法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