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如果考虑使用jlink的话,是否可以烧录CHIPON的32位单片机?

楼主(2025-03-11):
请问,如果考虑使用jlink的话,是否可以烧录CHIPON的32位单片机?

网友A:
那要看CHIPON的32位单片机支不支持了,一般这方面是厂家做的

网友B:
我刚刚在jlink的烧录目录里没看到chipon的芯片啊,估计不支持吧

网友C:
这个不一定,得看厂家给你提供烧录算法不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像是自己的内核,所以不一定能烧录的了呢

网友E:
你还是用官方提供的烧录器吧,不然容易翻车的

网友F:
估计不能烧录吧,jlink好像都没支持这个厂家呢

网友G(2025-04-10):
现在我都没弄明白,chipon的32位单片机是啥内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我都没弄明白,chipon的32位单片机是啥内核

功夫内核

网友I:
你还是直接用原厂的调试器吧,不然可能不行

网友J:
我很好奇,这芯片是否支持ISP这种烧录啊?

网友K:
Jlink不一定吧,估计不一定jlink可以支持

网友L:
我看jlink支持列表没有,但是可能是我没更新吧,不一定是否可以支持,最好还是问问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