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STM32 有些断点停不下来

楼主(2025-03-11):
画红线的地方停不下来

画红线的地方停不下来
在画红线的地方停不下来,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是keil的Bug吗的

网友A:
你的这个断点应该问题不大啊,一般都是优化问题导致没法设置断点,是不是断点太多了

网友B:
单步运行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程序iF搞的,不符合条件自然停不下来。

网友D:
优化等级改成O-0

网友E:
在判断语句打断点本身意义就不大,直接在对应执行语句里面打啊。

网友F:
代码问题

网友G:
有时断点的设置可能会影响调试器的行为。移除该断点,并在其前后设置新的断点,看程序是否能够正常停止在这些新的断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运行就知道了

对只能在上面断点然后单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断点应该问题不大啊,一般都是优化问题导致没法设置断点,是不是断点太多了 ...

就5个断点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程序iF搞的,不符合条件自然停不下来。

不是啊我是想它在IF哪里停下来然后单步执行

网友H:
STM32 的调试依赖于稳定的时钟信号。若时钟配置有误,比如外部晶振未正常工作、时钟源选择错误或者分频系数设置不当,会使芯片运行异常,从而造成断点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I:
某些调试器对断点的数量有限制。检查是否已经达到了调试器的断点数量上限。

网友J:
关闭并重新打开Keil,然后重新启动调试会话。

网友K:
重启Keil调试器看看

网友L:
未调用的函数、死代码分支

网友M:
脚接触不良、排线松动等情况,会影响调试信号的传输,导致断点无法触发。

网友K:
检查你使用的Keil版本和编译器版本是否最新。旧版本的软件可能包含已知的Bug,这些Bug可能会影响调试器的功能。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检查引脚是否都正确连接。

网友O:
关闭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关闭优化后,再次尝试调试程序。

网友P:
STM32 的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影响断点的触发。

网友Q:
断点设置在不可达代码

网友R:
在ISR中设置断点时,程序可能因中断嵌套或优先级冲突无法暂停。

网友S:
程序崩溃但断点未触发。

网友T:
代码优化问题

网友:
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可能导致某些代码被优化掉,从而无法设置断点。

网友U:
逐步注释掉代码

网友V:
断点设置在代码行,但实际执行时跳过。

网友W:
如果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设置了断点,确保中断被正确触发。

网友X:
硬件问题

网友Y:
代码中没有死循环或无限递归,导致程序无法到达断点。

网友M:
在修改代码后,重新编译并烧录程序

网友Z:
设置的是硬件断点而不是软件断点,因为某些情况下软件断点可能不起作用。

网友AA:
检查代码中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B:
可以在代码中添加一些调试信息,确认程序是否能够执行到断点所在的位置。

网友AC:
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AD:
看看调试器断点数,别超了限制。

网友AE:
编译器优化了,建议直接在汇编那里打断点会好点

网友AF:
可能是因为if条件设置不当,导致程序一直运行。

网友AG:
重启Keil和调试器,试试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AH:
可能是Keil自动优化了,调节一下优化等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程序iF搞的,不符合条件自然停不下来。

但是单步能走到IF

网友AI:
看一遍电路图,确保每个引脚对应正确的电机控制信号。

网友AJ:
如果启用了编译器优化,编译器可能会将某些代码优化掉,导致调试器无法在预期位置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