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享:新一代云打印串口调试工具 BiliComm

楼主(2025-03-11):
         最近新出的串口调试工具BiliComm,相比传统的串口板和上位机软件在很多细节上做了优化和改进,这里做个简单的介绍分享给大家:

1、BiliComm是串口板+专用上位机的完整方案,如下:

2、串口板有以下特点:
(1)连接是自动的,插上后上位机就会显示已连接并正常显示打印数据,不再需要手动选择串口号,非常方便
(2)四种接口电平,1.8V、2.8V、3.3、5.0V,算是很全了
(3)有3.3V和5.0V的两路电源输出,并可通过上位机控制输出或关闭,给外部板子供电时不需要经常插拔杜邦线断电复位了,另外还可以实现板子的上下电冲击测试(配合上位机“工具箱”里的专用工具)
(4)TX和RX的左右两侧均有GND引脚,这样对接的板子无论是TX RX GND还是RX TX GND,杜邦线都可以很顺的对接,细节设计很到位
(5)TX和RX的收发指示灯经过特殊优化,解决了传统串口板在高波特率下收发少量数据时LED指示灯很暗的缺点,实测在2Mbps的波特率下收发一个字节,黄绿指示灯闪烁确实清晰

(6)硬件保护比较齐全,板上自恢复保险丝、TVS、负载开关都贴上了(市面很多便宜的串口板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串个小阻值的电阻),不用担心电脑USB端口因为不小心的短路过流造成损坏
(7)串口板背面有个扩展接口,后期可对接一些扩展板实现更多的功能,比如外部电源的控制及电压电流的采集、绘制曲线等
(8)采用了Type-C接口,数据线就是安卓手机的充电线比较通用

3、几个好用的功能介绍
(1)鼠标右键的打印滚动控制:这个功能非常实用,但很多串口助手并不支持该功能,一般都只能通过关闭串口实现停止滚动,但之后的打印信息会完全丢失。而BiliComm不同,暂停滚动后串口的打印信息仍会在后台正常接收,当恢复滚动后所有的打印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2)关键信息捕获:这个功能在分析系统异常问题时非常有用,比如想监控板子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复位,只要设置捕获软件启动后打印的特定信息即可(如 system power on或者app start等)

(3)数据分析:在打印数据里查找特定信息不再需要复制到记事本或者
UltraEdit中进行了,可直接打开“数据分析”窗口进行,非常方便

(4)云打印功能:是BiliComm独有的功能,功能的本质就是实现远程调试,这种使用场景其实蛮多的,比如以下几种:
a、仅FAE或硬件人员在现场,需要公司里的软件同事远程分析定位问题
b、调试环境在家里,开发人员可在任何地方查看串口打印信息及调试
c、产品在实验室做测试,开发人员可在办公位置上随时查看串口打印信息
d、......

使用方法:

现场人员:
1、生成密钥
2、复制密钥
3、发送给协助的人
4、点击“启用协助”

远程协助人员:
1、主界面点击“协助工具”
2、将收到的密钥输入“协助工具”
3、点击开始协助

(注意云打印功能需要网络的支持)

BiliComm云打印功能和远程桌面有什么区别?

1、不否认远程桌面可以完成协助,但远程桌面是1对1的,而BiliComm的云打印支持多协助人员,即多个拿到密钥的人可以同时接收打印信息进行分析,更适合团队攻坚
2、远程协助的人不一定是自己的朋友或同事,还可能是芯片的原厂技术人员等,使用远程桌面会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
而且很多人的桌面比较凌乱,并不希望随便让别人看到,使用BiliComm的云打印则没有这些顾虑
3、不是每个开发人员都会在自己电脑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的,实际使用起来BiliComm的云打印会更便捷
4、远程桌面涉及一些电脑设置容易疏忽,比如协助的人稍长时间不进行操作,准备操作时发现远程端的电脑已经处于密码登录界面...
5、远程桌面对网络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否则容易卡顿或者卡死,而BiliComm的云打印则对网络质量要求低很多
6、....

还有不少好用的功能就不一一介绍了,比如软件鼠标右键的截屏涂鸦、个性AT指令的编辑、打印窗口背景色可选及工具箱等等...

最后的重点:

       BiliComm的上位机不限制仅支持自家的串口板,也支持配合大家手中已有的串口板使用,只是无法自动连接以及部分私有功能无法使用而已,但已经够用了,且上位机软件完全免费无广告,感兴趣人可以下载试试,连接如下:

https://pan.baidu.com/s/18xMRqylzoglCynvgHZqhNA          ( 后续可不定期检查这个网盘是否有新版本的软件和资料)
提取码:Bili

网友A:
云打印是个什么概念?是调试器自己就能联网吗?,可以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打印是个什么概念?是调试器自己就能联网吗?,可以无线传输?

不是串口板自己联网,数据是这样传输的:现场串口板->上位机软件->电脑WIFI->BiliComm云平台->协助人员网络->协助人员电脑上位机。协助人员既可以看到现场串口板的打印信息,也可以发送AT指令给现场串口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板自己联网,数据是这样传输的:现场串口板->上位机软件->电脑WIFI->BiliComm云平台->协助人员网 ...

那这重点是一种多人协助的解决方案,重点不是串口调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板自己联网,数据是这样传输的:现场串口板->上位机软件->电脑WIFI->BiliComm云平台->协助人员网 ...

这不就是远程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远程桌面吗

请参考帖子中橙色字体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