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的main函数

楼主(2025-03-25):
1,是这样?

main(){}

2,还是这样?

void main(){}

3,还是这样?

int main(void){}

4,还是这样?

int main(){}

5,还是这样?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上面这么多种写法,那么哪种才是正确的写法呢?

查阅C89/C99/C11标准文档,里面明确固定了两种写法:

int main(void) {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 }

所以说,其他的写法并不符合标准,有些算是历史遗留有些算是编译器的扩展,还有些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

所以说了这么多,为了代码的通用可移植性,建议采用标准提供的形式,还是推荐使用标准文档中规定的这两种写法。如果一个函数确定无需传入任何参数,那么用void限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C语言要求所有函数必须显式声明返回类型

网友B:
main() {
    // 函数体
}

网友C:
void main() {
    // 代码
}

网友D:
        无参数的通用程序

网友E:
int main(void) {
    // 程序代码
    return 0; // 表示程序成功执行
}

网友F:
在编写一个文件处理程序时,可以通过命令行参数指定要处理的文件名。

网友G:
适用于大多数场景,尤其是无需处理命令行参数的程序。

网友H:
建议使用int main(void)这种明确指定无参数的写法。

网友I:
void main(){},这里返回类型是void。

网友J:
一些嵌入式系统或特定的编译器可能允许void main(),但根据ISO C标准,main必须返回int。

网友K:
若程序不需要接收命令行参数,推荐使用int main(void);若需要接收命令行参数,则应使用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网友L:
main 必须返回 int,通常 return 0; 表示成功,非零值表示错误。

网友M:
显式声明 void 参数,增强代码可读性。

网友N:
使用void main()

网友O:
int main(void):适用于大多数简单应用程序。

网友P:
main函数应该明确声明返回类型为int。

网友Q:
在旧的C标准中,比如C89,允许默认返回类型为int,但C99之后要求显式声明返回类型。

网友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处理命令行参数。

网友S:
main函数主要是分有无入参

网友T:
int main(void):无参数,返回int。

网友U:
int main(){},这里返回int,但没有指定参数。

网友V(2025-05-11):
在函数前加上void,明确指出函数不返回值,参数列表清晰,方便阅读和理解代码功能。

网友W:
main函数通常分有无参数,有参数的main可以接收命令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