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OPA593输出功率的疑问

楼主(2025-03-11):
我用运放OPA593搭一个正比例放大电路,供电电压是GND和36V,用DAC给运放的正相端输入电压,输出直流电压,范围为12~35.5V。我的问题是:当输出在12~35.5V范围内的任意一个电压时,输出电流是否都能保证50mA?

OPA593的规格书见附件。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你什么需求需要运放输出电流这么大

网友B:
压降芯片片一大堆 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网友C:
如何通过外部电路来提高运放OPA593的输出电流能力呢

网友D:
如果负载电阻足够大,输出电流50mA应该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