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主函数的形式

楼主(2025-03-11):
C语言中,main()函数是必须的,称为主函数,它是程序运行的入口,main()函数的形式有多种。

一、第一种形式
int main(void)
{

    return 0;
}
int 为返回值,由于没有任何信息传递给main()函数,其参数列表为一个void,表示不接受任何参数。

二、第二种形式
形式较为复杂,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

    return 0;
}
它提供一个int类型的返回值。第一个参数是命令行中的字符串数,按照惯例,这个int型参数被命名为argc,但这不是必须的,第二个参是指向传入命令构成字符串的指针数组,执行程序时,每个字符串被存储到内存中,并分配一个指针指向它,然后这些指针构成一个数组,保存再argv中,同样,这个名称也是惯例,不是必须的。怎么使用呢?

实验一:命令行输入
有如下源程序:

// command_line_input.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int index = 0;
    printf("Your input are: \n");
    while(index < argc) {
        printf("%d: %s\n", index, argv[index]);
        index++;
    }

    return 0;
}
对其进行编译,命令如下:

gcc command_line_input.c -o command_line_input.exe
后执行,键入:

command_line_input.exe first second third
回车后,显示如下:

0: command_line_input.exe
1: first
2: second
3: third
由于输入了四个字符串,分别为:

command_line_input.exe
first
second
third
分别将其显示出来,其中可执行文件名是第一个字符串。

三、第三种形式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char *env[])
{

    return 0;
}
前两个参数的含义与第二种形式相同,第三个参数env用于读取系统中的环境变量,并将每个环境变量作为一个字符串对其分配内存,并分配一个指针指向它,然后将这些指针保存在指针数组env中。这个参数的名称来源于unix系统的env命令,该命令在unix或linux系统中用于打印系统环境变量,做实验。

实验二:打印系统环境变量
// print_env.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char *env[])
{
    int index = 0;
    while(env[index]) {
        printf("env[%d]: %s\n", index, env[index]);
        index++;
    }

    return 0;
}
对其进行编译,命令如下:

gcc main_third.c -o main_third.exe
执行后显示:

env[0]: ALLUSERSPROFILE=C:\ProgramData
env[1]: APPDATA=C:\Users\HUAWEI\AppData\Roaming
……
env[50]: windir=C:\WINDOWS
env[51]: ZES_ENABLE_SYSMAN=1
便打印了我的电脑系统中的环境变量。

四、第四种形式
int main()
{

    return 0;
}
这种形式中省略了main()中的void,在C语言中,main()函数省略void参数,让括号空着,表示对是否接受参数表示沉默,在C++中省略void与不省略表示含义相同,表示不接受任何参数。

五、第五种形式
main()
{

}
这种形式是著名的K&R中定义的最初形式。我的编译器为gcc(V9.2.0),我们给出一个程序如下,这个程序是K&R中给出的著名的输出hello,world的程序,为了对K&R表示尊重,我们不在程序头部添加函数名的注释行,程序名称命名为hello_world.c。

#include <stdio.h>
main()
{
    printf("hello,world\n");
}
编译如下:

gcc hello_world.c -o hello_world.exe
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运行后输出hello,world,但是编译时给出一个warning,提醒main()函数的默认返回类型为int,如下:

hello_world.c:2:1: warning: return type defaults to 'int' [-Wimplicit-int]
    2 | main()
如果编译时打开c99开关,编译如下:

gcc --std=c99 hello_world.c -o hello_world.exe
或打开c11开关,,编译如下:

gcc --std=c11 hello_world.c -o hello_world.exe
将得到同样的结果。

六、第六种形式
void main()
{

}
这种形式,没有任何标准考虑过它,但是在我的程序中运行时,没有任何的警告和错误,在普通的电脑端C程序开发中并不建议采用这种形式,在某些特殊场合,如在使用Keil软件进行C51编程时,最常用的就是这种形式,而且Keil官方给出的C51例程中也是使用这种形式,你可以通过Keil软件工程(project)子菜单下的安装目录下的“Open Project”菜单项,打开Keil软件安装目录下“C51->Examples->BLINKY"目录下的BLINKY.Uv2工程查看。

网友A(2025-05-25):
int表示函数返回一个整数给操作系统,void表示不接受任何参数

网友B:
主函数的标准形式有两种:int main(void)和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网友C:
函数中需确保关闭文件、释放内存等操作,避免资源泄漏

网友D:
优先使用int main(void)或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网友E:
main函数的签名必须是上述两种形式之一。

网友F:
根据C99标准,main函数的返回类型必须是int

网友G:
main函数中可以调用标准库函数,如printf、scanf等。确保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如#include <stdio.h>。

网友D:
掌握这些要点可避免绝大多数因主函数错误导致的编译或运行问题。

网友H:
推荐使用int main(void)或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网友I:
无需命令行参数的简单程序

网友J:
int main(void) {
    // 程序代码
    return 0;
}

网友K:
正确编写主函数需注意名称唯一性、返回值类型、参数合法性及编译器兼容性。

网友L:
使用return语句或调用exit()函数显式终止程序。

网友M: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当程序需要处理命令行参数时,应使用带参数形式的主函数

网友D:
程序执行结束后,操作系统会根据main的返回值判断程序是否成功

网友G:
如果不需要命令行参数,可以使用int main(void)形式。

网友N:
main函数是程序的入口点,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网友O:
优先遵循C99/C11标准

网友P:
C语言主函数的核心规则是:名称必为main,返回类型为int,参数可选

网友Q:
某些编译器允许main函数省略return语句,默认返回0,但这不是标准做法,建议显式返回。

网友:
根据C标准,main函数应返回一个int类型的值。

网友R:
在同一个程序中,main函数的签名应保持一致,不能同时存在多个main函数。

网友S:
应避免使用void main()等非标准形式

网友T:
显式返回0或非零值以表示程序执行状态。

网友H:
如果使用命令行参数,需正确解析argc和argv,确保不越界访问argv数组。

网友U:
不要使用void main()

网友V:
main函数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具体取决于编程环境和标准。

网友W:
主函数错误主要因逻辑、初始化和调用错误,注意变量初始化和逻辑判断可避免问题。

网友:
避免使用int main(),因其语义不明确

网友M:
尽量使用标准形式,避免使用编译器特定的扩展(如void main()),除非明确知道其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

网友X:
函数名必须为main:区分大小写,不可更改

网友Y:
main函数应该返回一个整数值。如果没有明确返回值,编译器可能会默认返回0,但最好显式返回。

网友Z:
避免使用非标准的main函数形式,以确保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AA:
返回类型为void的main函数在某些编译器中可以编译通过,但不符合C标准。

网友AB:
标准C语言规定main函数的返回类型为int

网友M:
void main()不符合C标准,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应使用int main()。

网友AC:
保持main函数的简洁性,将具体的功能封装到其他函数中,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D:
main函数应返回一个整数,通常返回0表示程序正常退出,非0值表示程序异常退出

网友C:
main函数是程序的唯一入口,不能被其他函数调用

网友AE:
无参数形式:int main(void)

网友AF(2025-07-06):
main函数在单片机程序中必须唯一

网友AG:
main函数返回int类型,便于程序结束状态指示,方便调用者获取执行结果。

网友AH:
创建程序时,设置程序默认启动功能,无需额外命令行参数即可直接运行。

网友AI:
main函数要有正确的签名,可以是int main()或者void main()。

网友AJ:
程序返回值零通常表示成功,非零表示错误或异常。

网友AK:
C语言程序从“main”函数开始运行,必须返回整型,参数个数可自由选择。

网友AL:
主函数就像程序的司令部,从这里出发,所有代码开始工作。

网友AM:
省略return不合规,显式返回更严谨。

网友AN:
在C语言中,main()函数通常作为程序的入口,但使用int作为返回类型意味着函数会返回一个整数。若main()没有返回值,则应使用void,以避免混淆。

网友AO:
编写代码时,记得在函数结束前关闭文件、释放分配的内存,防止资源浪费和系统不稳定。

网友AP:
确保主函数名为“main”,具有正确的返回类型和参数,适配使用的编译器。

网友AQ:
通过return或exit直接结束程序运行,无需再执行后续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