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语言编程时最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2025-03-15):
C编译的程序对语法检查并不像其它高级语言那么严格,这就给编程人员留下“灵活的余地”,但还是由于这个灵活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对初学C语言的人来说,经常会出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的错误。看着有错的程序,不知该如何改起,通过对C的学习,积累了一些C编程时常犯的错误,以供参考。

1、书写标识符时,忽略了大小写字母的区别

main() {   int a=5;   printf(“%d”,A); }

编译程序把a和A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名,而显示出错信息。C认为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是两个不同的字符。习惯上,符号常量名用大写,变量名用小写表示,以增加可读性。

2、忽略了变量的类型,进行了不合法的运算

main() {   float a,b;   printf(“%d”,a%b); } %是求余运算,得到a/b的整余数。整型变量a和b可以进行求余运算,而实型变量则不允许进行“求余”运算。

3、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混淆

char c; c=“a”;

在这里就混淆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字符常量是由一对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字符串常量是一对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C规定以“\”作字符串结束标志,它是由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字符串“a”实际上包含两个字符:‘a’和‘\0’,而把它赋给一个字符变量是不行的。小编推荐一个学C语言/C++的学习裙【 六二七,零一二,四** 】,无论你是大牛还是小白,是想转行还是想入行都可以来了解一起进步一起学习!裙内有开发工具,很多干货和技术资料分享!

4、忽略了“=”与“==”的区别

在许多高级语言中,用“=”符号作为关系运算符“等于”。如在BASIC程序中可以写 if (a=3) then …

但C语言中,“=”是赋值运算符,“==”是关系运算符。如:

if (a==3) a=b; 前者是进行比较,a是否和3相等,后者表示如果a和3相等,把b值赋给a。由于习惯问题,初学者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

5、忘记加分号

分号是C语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语句末尾必须有分号。

a=1 b=2

编译时,编译程序在“a=1”后面没发现分号,就把下一行“b=2”也作为上一行语句的一部分,这就会出现语法错误。改错时,有时在被指出有错的一行中未发现错误,就需要看一下上一行是否漏掉了分号。

{   z=x+y;   t=z/100;   printf(“%f”,t); }

对于复合语句来说,最后一个语句中最后的分号不能忽略不写(这是和PASCAL不同的)。

6、多加分号

对于一个复合语句,如: {   z=x+y;   t=z/100;   printf(“%f”,t); }; 复合语句的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否则将会画蛇添足。又如:

if (a%3==0); I++; 本是如果3整除a,则I加1。但由于if (a%3==0)后多加了分号,则if语句到此结束,程序将执行I++语句,不论3是否整除a,I都将自动加1。再如:

for (I=0;I

本意是先后输入5个数,每输入一个数后再将它输出。由于for()后多加了一个分号,使循环体变为空语句,此时只能输入一个数并输出它。

7、输入变量时忘记加地址运算符“&”

int a,b; scanf(“%d%d”,a,b); 这是不合法的。scanf函数的作用是:按照a、b在内存的地址将a、b的值存进去。“&a”指a在内存中的地址。小编推荐一个学C语言/C++的学习裙【 六二七,零一二,四** 】,无论你是大牛还是小白,是想转行还是想入行都可以来了解一起进步一起学习!裙内有开发工具,很多干货和技术资料分享!

8、输入数据的方式与要求不符

scanf(“%d%d”,&a,&b); 输入时,不能用逗号作两个数据间的分隔符,如下面输入不合法:

3,4 输入数据时,在两个数据之间以一个或多个空格间隔,也可用回车键,跳格键tab。

scanf(“%d,%d”,&a,&b); C规定:如果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除了格式说明以外还有其它字符,则在输入数据时应输入与这些字符相同的字符。下面输入是合法的:

3,4 此时不用逗号而用空格或其它字符是不对的。     3 4 3:4 又如:

scanf(“a=%d,b=%d”,&a,&b); 输入应如以下形式:     a=3,b=4

9、输入字符的格式与要求不一致

在用“%c”格式输入字符时,“空格字符”和“转义字符”都作为有效字符输入。     scanf(“%c%c%c”,&c1,&c2,&c3); 如输入a b c

字符“a”送给c1,字符“ ”送给c2,字符“b”送给c3,因为%c只要求读入一个字符,后面不需要用空格作为两个字符的间隔。

10、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与所用格式说明符不一致

例如,a已定义为整型,b定义为实型     a=3;b=4.5;     printf(“%f%d\n”,a,b); 编译时不给出出错信息,但运行结果将与原意不符。这种错误尤其需要注意。

11、输入数据时,企图规定精度

scanf(“%7.2f”,&a); 这样做是不合法的,输入数据时不能规定精度。

12.switch语句中漏写break语句

例如:根据考试成绩的等级打印出百分制数段。

switch(grade) {   case ‘A’:printf(“85~100\n”);   case ‘B’:printf(“70~84\n”);   case ‘C’:printf(“60~69\n”);   case ‘D’:printf(“

由于漏写了break语句,case只起标号的作用,而不起判断作用。因此,当grade值为A时,printf函数在执行完第一个语句后接着执行第二、三、四、五个printf函数语句。正确写法应在每个分支后再加上“break;”。例如

case ‘A’:printf(“85~100\n”);break;

13、忽视了while和do-while语句在细节上的区别

(1)main() { int a=0,I; scanf(“%d”,&I); while(I

(2) main() { int a=0,I; scanf(“%d”,&I); do while(I

可以看到,当输入I的值小于或等于10时,二者得到的结果相同。而当I>10时,二者结果就不同了。因为while循环是先判断后执行,而do- while循环是先执行后判断。对于大于10的数while循环一次也不执行循环体,而do-while语句则要执行一次循环体。

14、定义数组时误用变量

int n; scanf(“%d”,&n); int a[n]; 数组名后用方括号括起来的是常量表达式,可以包括常量和符号常量。即C不允许对数组的大小作动态定义。

15、在定义数组时,将定义的“元素个数”误认为是可使的最大下标值

main() {     static int a[10]=;     printf(“%d”,a[10]); }

C语言规定:定义时用a[10],表示a数组有10个元素。其下标值由0开始,所以数组元素a[10]是不存在的。

16、在不应加地址运算符&的位置加了地址运算符

char str[20];

scanf(“%s”,&str);

C语言编译系统对数组名的处理是:数组名代表该数组的起始地址,且scanf函数中的输入项是字符数组名,不必要再加地址符&。应改为:

scanf(“%s”,str);

17、同时定义了形参和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int max(x,y) int x,y,z; {   z=x>y?x:y;   return(z); }

形参应该在函数体外定义,而局部变量应该在函数体内定义。应改为:

int max(x,y) int x,y; {   int z;   z=x>y?x:y;   return(z); }

网友A:
动态分配的内存未释放,导致程序占用内存不断增加。

网友B:
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可能引发程序崩溃。

网友C:
返回动态分配的内存

网友D:
宏展开导致意外行为,如多次求值。

网友E:
不同类型的变量不能进行某些操作。例如,浮点数不能进行取余运算。

网友F:
始终确保指针运算在合法范围内,避免手动计算偏移量。

网友G:
函数参数不匹配,包括数量、类型不匹配。

网友H:
错误计算指针偏移量,导致访问非法内存。

网友I:
变量类型不匹配

网友J:
使用static修饰局部变量

网友K:
未初始化变量

楼主:
函数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调用者访问时数据已失效。

网友L:
字符常量用单引号括起来,表示单个字符。字符串常量用双引号括起来,表示字符序列。

网友M:
局部变量未赋初值直接使用,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

网友E:
未初始化指针、释放后继续使用、指针越界。

网友N:
隐式类型转换导致数据丢失或精度问题。

网友O:
访问数组时超出其声明范围。

网友P:
头文件被多次包含导致重复定义。

网友F:
与数组越界类似,字符串也是以null字符结尾的字符数组,如果访问超出字符串结束符的字符,也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
代码里缺乏必要的注释,会让其他开发者(甚至自己一段时间后)难以理解代码的功能和逻辑。

网友Q:
访问指针指向的内存区域超出其分配的范围,会导致数据损坏或程序崩溃。

网友R:
初始化指针为NULL,使用前检查有效性。

网友S:
使用const修饰符明确指针权限。

网友T:
变量、函数的命名若不规范,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U:
循环条件错误导致死循环或漏执行。

网友I:
指针指向已释放或无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V:
赋值符=误用为比较符==

网友W:
误用指针偏移量导致地址错误。

网友X:
不一致的命名约定和代码格式,影响可维护性。

网友F:
运算符优先级误解

网友Y:
语法错误是指程序违反了C语言的语法规则,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Z:
所以掌握C语言语法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AA(2025-04-14):
遵循命名规则,合理分段,避免过度复杂的表达式。

网友AB:
宏定义名称与变量或函数冲突。

网友AC:
递归调用过深导致栈空间耗尽。

网友AD:
使用sizeof计算数组大小,循环时严格限制索引范围。

网友AE:
访问数组时,索引超出数组的有效范围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AF:
引用空指针(值为NULL的指针)会导致程序崩溃。使用指针前,要确保指针不是空指针。

网友AG:
分号是语句的结束符,忘记加分号会导致语法错误。多加分号可能会导致逻辑错误。

网友AH:
条件判断语句(如if、while)里的条件表达式若逻辑有误,会让程序执行不符合预期。

网友AI:
局部变量未初始化即使用,导致不可预测结果。

网友R:
显式记录数组长度,避免硬编码循环终止条件。

网友AJ:
逻辑错误是指程序的逻辑处理不正确,导致程序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网友X:
在使用数组之前,需要确保它已经被正确地初始化。否则,数组中的值将是不确定的,可能导致程序行为异常。

网友AK:
多线程访问共享资源未同步,导致数据不一致。

网友AL:
野指针是指指向不可预知内存区域的指针。

网友G:
C语言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a 和 A 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网友AM:
打开文件后未正确关闭,导致资源泄漏。

网友AN:
数组越界

网友AO:
使用数组索引,别直接算指针位置,安全又简单。

网友AP:
头文件应该只包含一次。检查是否有多余的包含语句或循环包含。

网友AQ:
指针问题常见于C语言编程,未初始化可能引起程序崩溃,释放后继续用可能造成数据破坏,越界则可能引发内存访问错误。要小心处理。

网友AR:
可能是索引错误或数组未正确初始化。检查代码中索引值,确保不超过数组大小

网友AS(2025-05-18):
指针变量没初始化就用,就像拿个空瓶子装东西,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结果自然不可控。

网友AT:
C语言基础是单片机编程的基石,得先打好基础。

网友AU:
比如用8位变量存储16位整数,数值会丢失,精度受影响。

网友AV:
指针越界了,内存空间不够用,数据乱码或程序死机。

网友AW:
写代码不注释,就像写文章不写标点,别人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AX:
宏定义在每次编译时都会展开,重复调用可能导致多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