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语言实现任意进制转换

楼主(2025-03-18):
问题描述
给定一个 M 进制的数 x,实现对 x 向任意的一个非 M 进制的数的转换。
问题分析
掌握不同数制间的转换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所说的数制一般包括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及十进制。除了不同的数制还有下面几个必须要了解的概念。
基数:在一种数制中,只能使用一组固定的数字来表示数的大小,这组固定的数字的个数就称为该计数制的基数(Base)。例如十进制的基数为10,二进制的基数为2等。
权:又称为位权或权值,即每一个数位都有一个固定的基值与之相对应,称之为权。如十进制的个位对应的权值为1(100),十位对应的权值为10(101),百位对应的权值为100(102)。对于一个 M 进制的数来说,小数点左边各位上对应的权值从右到左分别为基数的0次方、基数的1次方、基数的2次方等,对于小数点右边各位上对应的权值从左到右分别为基数的-1次方、基数的-2次方等。
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向十进制转换:按权展开相加。
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整数部分除以基数取余数(取余的方向为从后向前);小数部分乘以基数取整数(取整的方向为从前向后)。
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相互转换:先转换成十进制再转换成其他进制;或者按照其对应关系进行转换(三位二进制数对应一位八进制数,四位二进制数对应一位十六进制数)。本例题按照前一种转换方式进行编程。
算法设计
十六进制是由 0~F 这一组固定的数字来表示,所以釆用字符数组进行存储。在进行输入输出时数组元素都是以字符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在进行数制转换时数组元素又以数值的形式存在,程序中用两个自定义函数 char_to_number 和 number_to_char 来实现字符与其对应数值之间的转换。
在执行程序时可以输入多组数据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以前的程序都是多次运行,输入不同的数据来实现。对程序稍做改进,只运行一次程序但可以输入多组数据进行验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加一层循环,如果循环条件为真则继续输入数据,否则退出。循环条件为真即表达式的值不为0,这样可以声明一个变量假设为 flag,利用语句 while(flag) 来进行控制,当 flag 的值为1时可以接着输入,若为0则结束循环。
下面是完整的代码:
#include
#define MAXCHAR 101  /*最大允许字符串长度*/
int char_to_num(char ch);  /*返回字符对应的数字*/
char num_to_char(int num);  /*返回数字对应的字符*/
long source_to_decimal(char temp[], int source);  /*返回由原数转换成的10进制数*/
int decimal_to_object(char temp[], long decimal_num, int object);  /*返回转换成目标数制后字符数组的长度*/
void output(char temp[], int length);  /*将字符数组逆序打印*/
int main()
{
int source;  /*存储原数制*/
int object;  /*存储目标数制*/
int length;  /*存储转换成目标数制后字符数组的长度*/
long decimal_num;  /*存储转换成的10进制数*/
char temp[MAXCHAR];  /*存储待转换的数值和转换后的数值*/
int flag = 1;  /*存储是否退出程序的标志*/
while(flag)  /*利用输入的flag值控制循环是否结束*/
{
printf("转换前的数是:");
scanf("%s", temp);
printf("转换前的数制是:");
scanf("%d", &source);
printf("转换后的数制是:");
scanf("%d", &object);
printf("转换后的数是:");
decimal_num = source_to_decimal(temp, source);
length = decimal_to_object(temp, decimal_num, object);
output(temp, length);
printf("继续请输入1,否则输入0:");
scanf("%d", &flag);
}
return 0;
}
/*将字符转换成数字*/
int char_to_num(char ch)
{
if(ch>='0' && ch
return ch-'0';  /*将数字字符转换成数字*/
else
return ch-'A'+10;  /*将字母字符转换成数字*/
}
char num_to_char(int num)
{
if(num>=0 && num
return (char)('0'+num-0);  /*将0~9之间的数字转换成字符*/
else
return (char)('A'+num-10);  /*将大于10的数字转换成字符*/
}
long source_to_decimal(char temp[], int source)
{
long decimal_num = 0;  /*存储展开之后的和*/
int length;
int i;
for( i=0; temp!='\0'; i++ );
length=i;
for( i=0; i
decimal_num = (decimal_num*source) + char_to_num(temp);
return decimal_num;
}
int decimal_to_object(char temp[], long decimal_num, int object)
{
int i=0;
while(decimal_num)
{
temp = num_to_char(decimal_num % object);  /*求出余数并转换为字符*/
decimal_num = decimal_num / object;  /*用十进制数除以基数*/
i++;
}
temp='\0';
return i;
}
void output(char temp[], int length)
{
int i;
for( i=length-1; i>=0; i--)  /*输出temp数组中的值*/
printf("%c", temp);
printf("");
}
运行结果: